用单片机做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10-04-05):
用单片机特别是带A/D的单片机,做电压表,测电压,好多书上都介绍。现在想用单片机测电流,听老板一说随口回答“没问题”。静下来好好一想,有问题啊,电流表满刻度压降0.1伏左右,这么低的电压,单片机如何进行A/D,单片机测量范围一般是0-VCC。可以小点,通常也要2伏。
     看来要加一级运算放大器了,估算A/D需要输入2伏的电压,要设计的电流表满刻度压降0.1伏,需放大20倍。
我打算用4558接成同向放大器,放大20倍。我的问题是:
     这样做是不是合理,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我要做的这个电流表要用电池工作,平时单片机可以睡眠,唤醒显示电流一会在睡眠,4558耗电是不是太大?3V电源4558行吗?不行的话,该用什么运放?

网友A:
一般都是要两级运放的,一级的温漂太大了

网友B:
看应用场合了,一般10位的分辨率是不够的,即便放大20倍又如何?

网友C(2010-06-25):
用SD3003可以的。输入电压范围最小UV级。

网友D:
用了这么久万用表,看了楼主的帖子,突然想看看这个表的电路了。

网友E:
肯定要用运放啊!不过要处理好运放的温漂和非线性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F:
谢谢楼上们的讲解 多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