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个SPI通讯电路,感觉好像不对劲!

楼主:
一直做软件,第一次自己画原理图,有点茫然,目的是两个MCU之间的SPI通讯,两块PCB通过PACK的方式连接,附件原理图左边是主SPI,右边是从SPI,每个数据输出口通过一个三极管将信号反向,我感觉我的主SPI的MOSI是不是反了啊,主SPI的PCB已经布板了,从SPI小板还没做,麻烦大家帮我看看了,非常感激,给新手一个学习的机会吧!

主SPI  (34.9 KB )

主SPI  (34.5 KB )

主SPI  (68.26 KB )

从SPI  (70.91 KB )

从SPI  (71.79 KB )

网友A(2010-04-05):
晕,你是小强?

楼主:
带Ex前缀的都是连接端子的,主从SPI通过端子连接,即主SPI的Ex连接对应从SPI的Ex;
没有Ex前缀的都是直接连接到MCU管脚的,
我自己看上去主SPI的MOSI输出是不是反了啊,像是输入电路

楼主:
晕,你是小强?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画原理图,我是写软件的,
被逼无赖啊,让我看我能看,让我在白纸上画出来,有点困难哦
头大

网友B:
我看你每个腿都取反了,所以总体上应该没反吧?
我也是瞎说的。

网友C:
两个mcu,spi直接相连就可以了

主                                     从
mosi——————————— mosi
miso——————————— miso

网友B:
三百年前,六百年来。。。哈哈哈

网友D:
7楼的说反了。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单片机?AVR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E:
我是路过顺便同情一下9L的……

网友F:
Master Out Slave In  --> MOSI
Master In Slave Out  --> MISO
这个应该很难搞混的。
只要两端的电平匹配,就可以直接相连,我这里有几个板子正跑着呢。

网友G(2010-06-09):
按你的电路,直连就好了

网友H: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搞的这么复杂呢,隔离的话用MOS最好,推动不够的话加个上拉就好了

网友:
两个mcu,spi直接相连就可以了

主                            从
mosi——————————— mosi
miso——————————— miso
如果IO口是OC加个上拉就好了

网友I:
如果不需要隔离,直接相连就可以。实在不放心驱动能力,加个上拉电阻。
其次,貌似楼主的B级和E级的电阻选择有点问题,该情况该三极管已经工作在深度饱和区。
工作在深度饱和区时,SPI的数据传输时占空比会发生畸变。虽然不会影响SPI的信号。但是也不太好!

网友J(2010-10-29):
两个MCU 相应的spi脚直接相连就好了,干吗要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