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1138的Flash

楼主(2010-04-05):
我写的一个程序,它的demo.map内容如下
  52 872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2 492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9 309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1138的Flash有64K好像要接近极限了。

demo.bin已经达到54K,定义了59-63来Flash as EEPROM,在读取Flash的内容时经常会出现死机,断电复位重新读取又没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Flash不够用的原因,麻烦高手帮忙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不是。不知道你说的死机具体是什么现象。 你设置FLASH的时钟没? 看有就是MAP文件你可以看到详细的代码存放起始位置和大小,可以判断出是否和你作为EEPROM的空间重叠。

网友B:
应该不是Flash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