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10-04-05):
通过USB数据线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中,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已经确认了USB口转串口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下载程序到单片机时,老是卡住,机子也会莫名的发出两声警报,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查了相关的资料,说是EA/VPP需拉高到12V,请问是这样吗?在下载程序时都要对单片机上的哪些引脚进行特别的设置,请各位高手指教。
补充:主要是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点下载机子就会报警两声,取消时也会报警,这个是什么导致的?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顶起来

网友A:
最好别用USB转串口的数据线,经常会出现问题的,直接用232口。
如果实在没有也没有别的办法的话,就去买STC经过测试的连线吧

网友B:
EA/VPP需拉高到12V?LZ,你看过典型电路没?只需要5V就够了,一般它和VCC(pin40)是连在一块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
我现在的电路是将VCC与EA相连的,但在程序下载不到单片机中去。一旦点击下载就会停在那里不动,我用的是USB转串口芯片PL2303hx,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呢?
另外,我今天在测MAX232的6脚电压是-3.6v,2脚是6.5v左右,我看到有的地方两者应该是大小差不多,仅仅一正一负啊?请教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