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采样输出总是跳动

楼主(2010-04-05):
我使用的是AD9283,后面接到FIFO缓冲器CY7C4261上,二者接到同一个时钟上(由晶振产生的50MHZ信号),由LPC2142来控制。发现采集直流信号时,输出总会有波动,有的幅度还比较大,采样正弦波、方波更差,都看不出什么规律。只有采集接地点和电源处时,结果才是准确的。小弟正做毕设,着急中,望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是在面包板上面插的,ARM是LPC2131的板子,参考电源用的是AD9283内部自带的

网友A:
呵呵,LZ的处女贴。估计是你的时序没弄好吧

楼主:
呵呵,实在没办法了,只有来此求助了,时序我研究了芯片说明,貌似AD9283的转换时间不到一个周期,还有就是说输出会保持四个流水线时间,这个不是太明白,我试过采集直流信号时,降低FIFO的频率,波形会好一点,但还是会有波动,我想采集其他高速信号估计就很困难了

网友B:
有可能电源不稳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了下,供给芯片的电源平均值为3.14V,有正负0.03V的的变化,这个算正常么?另外,芯片提供的参考电压理论上是1.25V,实际测得输出电压最大为1.27V,最小1.21V,平均1.24V

楼主:
还有一个困惑,AD9283的采样范围在差分输入时为正负512mv,我采用了单端输入,另一端按要求传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到地,当测量端的电压加到30mv时,输出转换值就是最大了(0xff),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面包板可得小心伺候,即使电路正常,也会跳,容易接触不好

楼主:
是的,搞这个东东真不容易啊:Q

网友D:
主要要从电源入手检查,引起采样浮动的主要是电源问题。

楼主:
恩,再好好测测电压

网友E:
AD采样就是难在这里了,有时候信号根本就没有规律的,就算是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后,采样出来的数据也是跳变的,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在这里说说自己的处理手段了;

网友F:
估计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弄了一天,现在稍微好点了,不过还是不太稳定,还有就是采集高频正弦波的话,输出更像是方波,采集方波输出的很像三角波

网友G:
0.03V的的变化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H:
面包板可得小心伺候,即使电路正常,也会跳,容易接触不好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面包板搞搞低频的数字电路还行,搞高频以及模拟电路恐怕不大合适。

楼主:
体会到了,我采集100K的方波,有时能出来较好的波形,再运行一次,可能就有小波动了,还有采集几HZ的波形时波动也大,我想是采样率50M太高了的缘故吧

网友I:
面包板啊,害了多少人……

楼主:
虽然没完全解决,但还是谢谢大家,每人5分,童叟无欺: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