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这个图,可以让它持续供电?

楼主:
怎么改这个图,可以让它持续供电?————————这个电路图是楼道声控开关的原理图,我想让它用作台灯的声控开关,而此声控开关没声音时大约15秒后就会自动熄灭。 但我想让它工作至少工作5分钟。希望大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0-04-06):
把22M电阻和1u、二极管电容去掉,在5跟10之间加一个触发器就可以把灯开的状态保持下来了,而且还可以做到再有声音,灯就熄灭

楼主:
要那种触发器呢? 大吓们,请多讲解哈``

网友B:
调整延时参数即可

网友C:
把22M电阻和1u、二极管电容去掉,在5跟10之间加一个触发器就可以把灯开的状态保持下来了,而且还可以做到再有声音,灯就熄灭
引用 网友A:
很有研究

网友C:
貌似这个电路是对一个计数器进行电容积分计数,因此改变时间常数就能改变定时时间

网友A:
把电容增大到22u,就应该可以到5分钟了。
触发器的话,用一个边沿触发的D触发器就可以了,把D和/Q接起来,每次有声音,触发器的输出就转换一次高低电平,就能控制可控硅的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