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楼主(2010-04-05):
负载在一个周期内由于某种原因增大或减小,那导通时间就会增大或减小。那在这个周期内导通时间增加或减小(关闭时间减小或曾加),那么磁通就不能复位而饱和。要调整输出电压稳定又要兼顾磁通不饱和。这样是不是很矛盾?????

网友A:
变压器要求工作在不饱和状态

网友B:
所以有的电源要求最大的duty cycle不超过50%.

网友C:
系统的响应有那么快嘛?

峰值电流控制理论上需要一个周期:)

网友D:
以电流型PWM控制为例,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时,我们继续分析,看接下来会怎么样:磁通不能复位,所以下一周期起始的时候还残留有一定的磁通,必然对应着一定的电流,也就是这个周期已开始,电流就不是从0增长的,而直接从一个起始电流开始,于是还不到预定的时刻,电流就超过设定的门限而导致开关提前关闭,所以磁通最终还是不会饱和。

网友E:
re: 楼主,正常的设计不存在这个问题;
re: 3楼,只要满足磁复位,单端变换器是可以占空比大于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