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即将上市

楼主(2010-04-05):
为车载影音娱乐系统,功能有:gps导航,dvd播放器,蓝牙,FM/AM收音机,数码相框,各种音视频播放,720p高清视频解码,后座娱乐输出,1 usb otg接口,1 usb host接口,1 TF/MINISD 接口,外置辅助输入(支持数字音频输入),ipod接口,多功能扩展口(用于外扩数字电视、碟箱、胎压监测、外置蓝牙等功能),4.2模拟音频输出,1 ch数字音频输出,4.0功放输出

特点:可播放各种常见音视频及图片格式(包括flac、acc、rmvb、vob、jpg),有12段数字EQ调节,音频部分采用un-sample技术,采用hi-fi级别的da、dsp芯片,全数字处理方式。内置最新正版3d实景导航地图,usb otg功能,开放简易微电脑功能,可阅读word、pdf等文件,内置一些小游戏,PIP功能、导航与视频播放可在同一界面。用户可通过usb otg口、tf卡进行系统软件和ui升级,无须拆机。接口与原车机器完全相同,接线无须改原车线路。可接收原车方向盘按键控制(ad按键或CAN协议)。

以下为主要的3块pcb:
核心板:

主板:

主板top:

主板bot:

gps模块(做两种模块兼容设计):

蓝牙模块:

音视频及图片解码:

视频decoder:

dvd机芯接口:

接口(左到右:蓝牙外置mic、外部辅助输入、多功能扩展口、ipod接口、usb host):

模拟视频切换电路:

主板电源(L1、L2构成两组):

音频板top:

音频板bot:

网友A:
请问你们公司用的那家GPS模块?

网友B:
re: 楼主
你们团队的设计能力确实强,但你目前的这个S3C24XX方案真的不适合做车载....无论是硬件系统架构、软件系统、成本、批量成品率....

楼主:
re: 楼主
你们团队的设计能力确实强,但你目前的这个S3C24XX方案真的不适合做车载....无论是硬件系统架构、软件系统、成本、批量成品率....
引用 网友B:

还望指点。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中档系列,后续还将有高端及低价产品,低价方案仍采用s3c24xx。我们核算过成本,与市面上同类机比较还是有一定优势。因为我们所有研发均自己控制,没有外包,所以一部分开发成本可以省略,而且可控性较强,几乎到软硬件每一个设计细节。

网友B:
re:6楼
我是做车载媒体项目的系统分析,你应该算你们团队的主管级的吧。建议你和软件部、采购部、财务部、生产部、市场部多做交流,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了....

站在系统分析的角度,我会建议我的团队不要把产品当做大而全的demo或艺术品来做....

楼主:
re:6楼我是做车载媒体项目的系统分析,你应该算你们团队的主管级的吧。建议你和软件部、采购部、财务部、生产部、市场部多做交流,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了.... 站在系统分析的角度,我会建议我的团队不要把产品当做大 ... wolver 发表于 2010-4-7 13:41

这款产品我们研发耗时半年多,之前我们项目部主要做视听产品和车载手持电视。做产品之前我们研究了市场上几大知名品牌,也跟踪他们的最新研究方向,但我们仍然滞后很多。但是我们公司一直为国内外知名品牌代理数码播放器和视听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所以这两个行业的技术积累较为丰富。但是车载电子领域还是首次深入研究。为了体现我们的创新和特色,我们将数码产品和视听产品的优点集成在了我们的这一系列产品中。
我们的系统一共采用了三个arm处理器,所以软件的开发人员也较多,配合也比较复杂,但是现在产品已快成型,也已在多辆汽车上路测。年前试产了十台,现在每个开发和测试人员人手一台。现在看到的板是试产十台时进行过验证后的更改版,已是第四次修改。结构上,有十几副模具即将完成,在这之前都进行过手模试装。
采购方面,我们用的主要芯片都有固定供应商,只是部分周期长一些。
功能方面,我们的市场总部给我们提了诸多建议,他们的要求普遍多而杂,比如虚拟多碟、智能控制、汽车防盗、智能导航、实时路况等等,大都被否决。只能等高端机再整合。
我们也没有想把产品做得大而全,只是一些常用功能和我们的特色性能,比如mp5中的强大的多媒体播放功能,优质的音频处理(高信噪比、低失真、强大的声效处理功能)特性。
当然,这次上市也可能是一次测试,也许只是将几十台机器给客户试用,反馈给我们再进行系统的完善。因为我们市场需求这块很欠缺,所以很重视市场的反馈。

网友C:
这线条,不知是2mil还是更小……

楼主:
这线条,不知是2mil还是更小……
引用 网友C:

最小线宽/线距

核心板:5mil/5mil

主板及音频版:
控制线:6mil/6mil
音视频线:10mil/8mil
电源线:30mil/10mil

网友D:
赞一个!有钱就去做汽车电子呵呵~~
你这个属于前装产品还是后装产品?

网友C:
接插件上的引出线最好加粗处理,实在不行也要补泪滴……
根据以前维修的经验,国产货最多的问题就出在接插件上,表现就是“接触不良,摇一摇就暂时解决”。接插件质量是一个问题,还有引出线太细断裂需要放大镜才能看出。

楼主:
接插件上的引出线最好加粗处理,实在不行也要补泪滴……
根据以前维修的经验,国产货最多的问题就出在接插件上,表现就是“接触不良,摇一摇就暂时解决”。接插件质量是一个问题,还有引出线太细断裂需要放大镜才能 ...
引用 网友C:

核心板与主板的连接确实很成问题,我们共使用过三种插座,表贴的0.5mm、0.6mm、0.8mm间距的座不好焊而且接触极其不良,还贵。做成焊盘直接焊在主板上,不易拆装和维修,后来就采用2.0mm插针和座。实验的十台来看,效果是最好的,暂时未发现坏掉或接触不良,但是手工补焊生产工艺麻烦而且耗时。我们将核心板分开是因为主芯片是bga,不好维修,如果发现bga焊接问题可直接换板单独维修。同时因为主板面积较大如果都用六层板成本较高,另外这样的设计在其他产品上可以共用这块核心板。
插件焊盘走线太细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每个加粗不太好操作,而且粗线的长度也不够或许起不到明显的作用,整块板补泪滴也不太适合这块板。以前一般只在单面板会加泪滴,多层板比较少这样做。
插针太多维修时拆件是件麻烦事,只能祈祷座不要出了问题。
还没经过量试,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无法预料,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有电磁兼容的问题,虽然整机都是铁壳屏蔽,但高频辐射太多,比较危险。前段时间质监局还公告了一大批电磁兼容不过关的产品,其中不乏一些市面上很流行的品牌。
我们核心板测试是烧写测试软件在工装上测试,将所有引出的io口和功能口测试一遍才流入下一道工序。我感觉这类产品的测试和装配还是比较麻烦的,堪比我们做的视听产品,不同的是,视听产品不走量,所以可以慢慢生产。而且这个产品我们还没有进行过量试,故障率会是多少都没有一个数,所以我们做的都比较谨慎,一再进行小量试产。

网友C:
加泪滴只是画完之后一个命令搞定,怎么会做不了呢,难以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整块板加泪滴的话有些地方间距检测过不去。

网友C:
先泪滴,后敷铜就可以了,它们都会先检查安全间距的,这个不用担心。你能想到的,EDA软件公司都能想到……

网友E:
难得一见的好帖!!!!赞!!!
pcb设计的确是不错,一看就知道是老手作品!

上面wolver提到的S3C24XX,不太适合做车载产品 我也比较同意。至少S3C24XX好像是没有工业级的,车上面工作环境很恶劣,抗干扰问题要考虑周到。ST的ARM在汽车电子上面用得很多,楼主可以参考。
同时这个产品确是有点大而全,不太适合具体应用,不过我的理解是楼主应该还在评估阶段,以后估计会因应用户需要裁减。是吧?
至于接口问题,我遇到的很多项目也有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同意楼主做法,2.0针既便宜又可靠。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楼主的产品量产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一个成本价,让我装车上帮你测试测试。哈哈!:lol

楼主:
先泪滴,后敷铜就可以了,它们都会先检查安全间距的,这个不用担心。你能想到的,EDA软件公司都能想到……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我的设置项有问题。

网友C:
像23楼图中这种情况,泪滴类型被设为“Track”。你把它改为“Arc”即可。如果导线是从焊盘/过孔中心以45度或90度引出,泪滴圆弧过渡时,绝对不会影响到安全间距的。

网友F:
这个连接器我敢保证以后百分之百会有问题的。

网友G(2010-05-28):
喇卡卡 好多板子啊

网友H:
非常不错,真是高手啊

网友I(2010-07-29):
强 没看到重点

网友J:
顶一个,设计的不错

网友K:
基于ARM的项目,如果做大而全,就是死路一条,就是后期的bug维护,也得累死!个人感觉!
说说我的看法,如果我做这个项目,可能会走两条路
1:omap+wince,买个半成品的方案,然后主要是软件开发,这样风险要小得多。
2:基于ATOM+xp的方案,或者威盛的方案。
现在既然项目已经做到今天,就不能回头了,提个建议吧!去掉核心板,直接做到主控板上,我用过的接插件,最放心的就是欧式端子,其它的,保险的方式,都是两针当一针用,核心板的方式,只适合产品种类多,主控板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产品的产量又不是很多的产品,你这种消费类的产品,不适合做核心板,其实就是工业产品,我也反对做核心板的方式,这样板子少了一块,就算是主控板做了6层板,总的成本,基本上不会增加。

总的来说,板子很漂亮,呵呵!赞一个!

网友K:
提个醒,注意接口ESD呀!板图太小,看不清!好像是加了
另外,感觉主控板的布局不是很好,走线大的回环太多,尽量减小走线长度吧,呵呵,最好能控制在2英寸以内,最长,最好别超过5英寸。

还有,过孔排成一排,注意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形成开槽,不好!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理解,其实我不是专业花电路板的,也是个二把刀,呵呵!莫见笑!

网友F:
楼主以前做开发板的出身吧

网友L(2010-10-18):
强大,目前,我只有看看的份

网友M:
强大,似乎是用PADS画的

网友N:
这么细的线宽

网友O:
的确不错。
多看看这样的板子。对我自己的制版也更有信心了

网友P(2010-12-10):
消费类太累 不玩 玩工控产品 呵呵

网友Q:
看到楼主罗列了好多功能:

gps导航,dvd播放器,蓝牙,FM/AM收音机,数码相框,各种音视频播放,720p高清视频解码,后座娱乐输出,1 usb otg接口,1 usb host接口,1 TF/MINISD 接口,外置辅助输入(支持数字音频输入),ipod接口,多功能扩展口(用于外扩数字电视、碟箱、胎压监测、外置蓝牙等功能),4.2模拟音频输出,1 ch数字音频输出,4.0功放输出

特点:可播放各种常见音视频及图片格式(包括flac、acc、rmvb、vob、jpg),有12段数字EQ调节,音频部分采用un-sample技术,采用hi-fi级别的da、dsp芯片,全数字处理方式。内置最新正版3d实景导航地图,usb otg功能,开放简易微电脑功能,可阅读word、pdf等文件,内置一些小游戏,PIP功能、导航与视频播放可在同一界面。用户可通过usb otg口、tf卡进行系统软件和ui升级,无须拆机。接口与原车机器完全相同,接线无须改原车线路。可接收原车方向盘按键控制(ad按键或CAN协议)。}
    PCB做了好几块,用了BGA封装的ARM来玩,想必工程量会非常大。DVD播放这个还是用了MTK或者Sunplus的Soc 方案吧?
    不知道车载行业的人有没有想到用Mp4行业的方案来做呢?100多条腿的SOC QFP封装,外挂一颗RAM和大容量的nand  flash,带HDMI接口和USB2.0 OTG,自带CVBS,高清色差模拟输出,所有1080P格式通吃,再搞些GPIO来驱动收音模块,串口收GPS信息,USB接外置摄像头....双层PCB都可以搞定了。有量的话直接找芯片原厂做方案,想咋玩就咋玩....

网友R:
呵呵,还要看市场

网友S(2011-01-17):
点位模块,我们也用的是U-BLOX

网友T:
LZ,我有些怀疑24XX在汽车应用中的稳定性,一是温度*,二是干扰,三是温度等问题。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三星的这类芯片好像不能胜任这种环境!

网友U(2011-02-23):
SI PI EMS测试的结果都很好嘛??
有没有成品的实物呢?

网友J:
其实这块PCB看细节还有很多需要优化的地方,由于没有原理图,也只能提个大概
1,EMC的考虑不够,如果不需要过什么认证可以不考虑,由于有GPS的模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2,看不到电源平面,对你的信号回流路径没有办法做详细的分析。
3,总线处理不够优化,潜在的干扰源
4,屏的信号线的处理不够优化,潜在的干扰源。
总知问题不会很少。

网友V:
向这个级别发展~~~~~~~~~~~~~~~

网友W:
怎么老是核心板+底板的方式,布一块板即可;楼主的pcb画的还可以,其实这个单板应该不算复杂吧;通信上的路由器单板才复杂,NP处理器、FPGA、arm、mips、powerpc、x86、ASIC之流一大堆。。。

网友X(2012-05-06):
老铁子了

网友Y(2012-08-16):
回复 楼主:
板子画的很漂亮啊,羡慕

网友Z:
GPS 模块是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