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个boost升压电路

楼主(2010-04-06):
从1.2~1.5V升压到5V 的boost升压电路的参数怎么确定,那位大侠能帮我解决下,给我个图更好,我自己仿真时参数差很多的。 由于我学的不是电明知道的很少 望大侠们多多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boost升压电路是什么?没用过

网友B:
你下载一篇《推挽隔离式BOOST变换器的分析与研究》

网友B:
之前看过,删掉了,觉得还不错

网友C(2010-06-17):
一般都是看FB调电阻值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