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网络系统设计] 怎样利用LM-420和LM-8052实现网络化远程采集温湿度并报警?

楼主(2010-04-06):
前言温湿度是自然界中和人类打交道最多的两个物理参数,无论是在生产实验场所,还是在居住休闲场所,温湿度的采集或控制都十分频繁和重要,而且,网络化远程采集温湿度并报警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Link-Max LM-420、LM-8052是一对十分优秀的产品,本文介绍怎样使这两个产品一步步地实现网络化远程采集温湿度并报警,即使是没接触过类似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按照本步骤一步步地做完实验,也可成功实现网络化远程采集温湿度并报警,并能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技能。安装步骤介绍如下:
一:收到两个产品后,请不要立即改设置。因为产品出厂的设置是可以立即验证用户收到的产品是否完好,以免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碰到问题,去怀疑产品是否出厂就是坏的,或者无法区分实验失败是产品问题还是接线问题。因此,请不要修改产品设置,只做产品的连线工作,否则欲速则不达。
二:产品的联线十分简单,将LM-420的RS485两根线,接到LM-8052的RS485口上。用一根网线,将LM-8052接到网络设备上。
三:第二步之所以称“网络设备”而不称电脑的网络口或交换机的网络口是因为这两种设备都可使用,希望用户一定要成功做完本步骤再做下步骤,不要跳步骤:
将网络设备和LM-8052的工作电源都接上,拔下网线再插上网线,多来回几次,看一看网络设备上是不是有一个灯会随着拔线插线而一灭一亮?观察LM-8052,也应该有一个灯是这样情况,否则,请检察网络设备和网线,如果你没有反线,只有正线,就换一类网络设备,是换一类而不是换一个,换一类表示如果你现在的网络设备是电脑的网口,就应该换交换机的网口试试,而不是换另一台电脑的网络口。直到本实验成功。 四:用一台电脑,打开DOS窗口,Ping 192.168.1.8 要求成功,如果不成功,请改电脑的TCP/IP属性,(不要改LM-8052)要求改为IP=192.168.1.100 submask=255.255.255.0其他无所谓。但注意端口1234应不被电脑中的软件防火墙或防病毒软件封闭。
五:运行Link-Max提供的LM-420演示软件,采集温度。
六:如果成功,表示LM-420和LM-8052没有问题,接线也没有问题。如果需要更改,可以开始更改。特别注意,每次只改少量参数并立即实验一次看系统是否还正常工作。下面是实验需要用户有一个RS232转RS485产品。请将此转换器接到电脑的串口上,RS485两根线接到RS485总线上,现在总线上应该有三个设备。
七:通常情况下,可能会改IP,用LM-8052的演示软件,更改LM-8052的IP为新的IP,特别注意,只改IP,不要改其他设置。然后重复4-5步,要求成功才做下一步。注意电脑IP应该和LM-8052在一个网段中。
八:如果用户需要修改Port,请按上面介绍的方法修改,修改Port不需要修改电脑的TCP/IP属性,但注意该Port应不被电脑中的软件防火墙或防病毒软件封闭。
如果用户自己的软件是基于TCP/IP的,实验已结束。
九:如果用户的软件是基于串口的,再做下面是实验
十:安装并运行虚拟串口软件,软件选择client方式,对方IP填LM-8052的IP,对方Port填LM-8052的Port,选择连接,查看被虚拟出的串口号
十一:用串口调试手键入命令01 04 00 00 00 01 31 CA看返回的结果,应该类似01 04 02 00 xx yy yy(xx就是温度)。实验已成功,用户可用自己的软件实验。
十二:特别注意:
    不要修改LM-8052的模式为Clinet模式,它应该在Server模式下; 不要修改LM-420的ID,让它一直是01; 不要修改LM-8052、LM-420的串口速度,让它一直是9600; 如果实验失败,请把LM-420和LM-8052改为出厂设置,重新实验;
  • RS485总线上的三个设备注意防止互相干扰,如果设置LM-8052请将LM-420关电较好。
十三:如果实验一直失败,请分割是LM-8052问题还是LM-420问题,方法如下:关闭LM-8052的电源,用串口软件键入01 04 00 00 00 01 31 CA如果有回答表示LM-420工作正常。关闭LM-420的电源,打开LM-8052的电源,然后启动软件的采集功能,串口中应该有采集命令过来。如果没有看到采集命令,也别期望LM-420能自动上报数据,用户应先成功地将网络上的命令传递到RS485总线上来。不要怀疑LM-8052的双向性,也就是说LM-8052很少损坏为或绝不可能被设置为只有一个单向功能,它要么是双向都正常,要么是双向都不通,也就是说,如果它能将网络上的采集命令正确无误地传到RS485口上,就一定能将RS485总线上的数据又返回到网络上。
十四:原则上说,如果实验能做到第五步,就应该**自己独立完成下面的实验。因为产品已无问题,后续实验如果出现问题,均为软件安装设置问题,都可用公开的公用的知识迅速得到答案,用户应该自己通过技术书籍(包括我们的说明书)或网上资源(包括我们的演示软件)寻求解决之道。这些知识包括但不限于:
    怎样修改网卡的IP? 网段是什么? 网络端口是什么? TCP/IP的Server和Client方式原理和设置? 虚拟串口 Mosbus RTU协议 防火墙的设置 防病毒软件的设置
  • 怎样设置路由器让外界访问内网的特定IP和端口?

网友A(2012-12-14):
去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买了一款【丽塔去痘茶】 我是在乐购时尚网 QQ:876931865 /#r-pqjj买的,感觉效果很不错。现在我还一直在喝q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