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0~10V线性放大到0~200V?

楼主(2010-04-06):
(无正文)

网友A:
功率?带宽?

楼主:
带宽为1MHZ,因为这个扫描电源用于产生磁场,功率没有要求。谢谢您的关注,请赐教!

网友B:
功率?带宽?失真?响应速度?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电源输出是锯齿波。请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gxs64前辈高手:
带宽为1M,功率不要求,线性度要好,失真要尽可能小,响应速度也要尽可以快。因为该扫描电源用于精密仪器。具体这些参数的定量我还需看看设计要求。谢谢您的关注!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宽为1MHZ,因为这个扫描电源用于产生磁场,功率没有要求。谢谢您的关注,请赐教!

网友C:
产生磁场还是产生电场?看起来像是做示波器啊,没有经验。

网友D:
可以用高频变压器进行升压试一下,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于产生电场,使离子发生偏转。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变压器升压的线性度应该不够理想吧!不过我会查一下高频变压器的相关资料,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E:
是直接产生200v锯齿波吧?

网友F:
找个示波器的图看下。

网友G:
输出电流的大小影响很大。即功率输出大小影响很大。
这种情况下,如果功率小,可以用变压器实现,当然,下限带宽要受到一些压缩。

另外,200V的高压集成放大器是有的。

网友C:
可以参考电视机的视放芯片,6MHz的带宽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感谢您的关注!
我想请教的是电压幅度可以从0~10V调节的锯齿波扫描电源如何线性无失真的放大到20倍(0~200V)。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的回答!
我想找一个示波器的图看一下一定对我有帮助!谢谢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您的关注!
我会根据您的建议好好研究一下输出功率的影响以及查看一下200V的高压集成放大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
我参考一下电视机的视放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