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DRAM啊~SDRAM~(NIOS下的verify fail问题)

楼主(2010-04-06):
这段时间被SDRAM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在NIOS下载全是verify fail,在FPGA/CPLD版块有发贴询问,幸得鱼老大的回复,可惜本人实在是FPGA的初学者,鱼老大的回复却又只是点到即止,我研究了近一周还是未能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特转来此,还望各位前辈能拉下我这个初学者一把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要么SDRAM参数配置错误,要么时序有问题。
SDRAM参数按照数据手册填;
时序配置(尤其是sdr_clk)可以到altera网站上下一个quartus_handbook
强烈建议首先了解一下sdr的工作原理和时序图,否则配置起来很难弄的
不同的sdr配置细节不一样,不同的片子和设计PLL时序参数也不一样,别人没法帮你。

楼主:
从网上查到的资料分析,应该是PLL的相位延时有问题,SDRAM用的是SOPC里面自己带的SDRAM控制器,控制上应该没有问题,再网上也看到了一组计算公式:
SDRAM的时钟滞后控制器的时钟值读取滞后或滞后中的较小值。
读滞后:tOH(SDRAM)-tH_MAX(FPGA)
写滞后:tCLK(FPGA)-tCO(max) - tDS(SDRAM)
SDRAM的时钟超前控制器的时钟值取读超前或写超前中的较小值。
读超前:tCO_MIN(FPGA)-tDH(SDRAM)
写超前:tCLK-tHZ(SDRAM)-tSU_MAX(FPGA)

其中SDRAM中的参数我都在SDRAM的规格书中找到了那张参数表(AC CHARACTERISTICS (AC operating conditions unless otherwise noted))
而FPGA的参数,大部分我都在Queatus 9.0编译后的时序报告中找到了(tH,tSU都是在所有和SDRAM有关的信号中取一个最大值)
但是tCO(min)和tCO(max)这两个参数我一直没搞明白,时序报告中只有一个tCO。

网友B(2016-07-12):
小白来围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