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发布2010版了!

楼主(2010-04-06):
TKStudio V3.3 (2010-04-02)

1. 升级为2010版
2. 修正F5 两次启动问题
3. 改进命令窗口
4. 增加工具链配置不存在时的提示
5. 修改复位时的操作
6. 修改MDK工具链调试配置对话框操作显示方式
7. 修改ARM步出调试行为
8. GNU ARM加入对映像文件的调试支持
9. 修正ADS调试变量观察问题
10. ADS工程转换时,搜索所有search path
11. 更新驱动,添加配置算法文件
12. K-Flash烧写器:
       a)        烧写采用新的接口
       b)修正LOG文件类型显示错误问题
       c)        支持M0 ISP烧写
13. 纠正了lpc21xx与lpc22xx外设仿真存在的问题
14. 纠正了UART外设仿真存在的问题

网友A:
现在支持ULINK2调试了嘛?

网友B:
好消息,去下来体验一下

网友A:
找不到下载的地方呀!!!

网友C:
没有KEIL好用。

网友D:
楼上用过?

网友E:
我开发pic的时候用TKStudio们因为MPLAB太难用了

网友F:
这个在官方网上有吗?

网友G:
好消息,支持一下

网友H:
下来试试看, 是不是我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H:
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可能描述得不清楚.
举例吧 (环境: stm32F103, MDK3.5)
main() 里保护了下面好多个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WMCON.H"
#include "ADCON.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isc.h"

使用 "鼠标点在头文件上, 右键打开这个头文件" 这个功能时,
除了 MAIN.H 可以打开, 其他的文件都不能打开.
不管你点击的是那个头文件, 显示菜单都一样,  只有 "打开文件 "xxx\main.h"

网友I:
当输入函数名时,只能索引当前文件的一些函数,同一个工程下的另一个文件定义的函数就索引不出来了~~

楼主:
打开include文件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个版本中修改,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楼主:
回14楼,您说的是TKStudio根据当前输入的字符提示的推荐列表吗?

不知道您的问题是在所有的工程都存在呢?还是在某个工程中才存在?
您可以打开TKStudio的安装路径下的例子试试看是否也索引不出来。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I:
比如,在同一工程里包含了库文件 Stm32_gpio.c ,里面定义了voi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函数实体

工程编译是没问题,当我在Main 里输入 GPIO。。。。 ,推荐列表里却没有GPIO_StructInit

推荐列表里只有 在Main已经出现的字符列表,就算那个字符在当前编写行下面,也不能显示,只能字符在编写行上面才能被列表出来

网友J:
好消息,去下来试试

网友K:
这么快就出来了

网友L:
是啊,真的假的

楼主:
回18楼,是这样的:
在您的工程中如果Main.c和Stm32_gpio.c没有任何关联的话,在Main.c文件里输入字符时是不会提示Stm32_gpio.c里面所定义的函数或变量的。如果您将GPIO_StructInit函数的声明写在Stm32_gpio.h文件,然后在Main.c文件里#include "Stm32_gpio.h",Main.c文件里是会提示的。
如果变量是在当前位置是不能引用的,那么智能提示列表里是不会出现这个变量的。

TKStudio的智能提示推荐列表显示的是与当前输入字符匹配(不只是前缀匹配)的,并且在当前位置可以引用的变量或函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