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楼主(2010-04-06):
AD转换中,最大值代表AREF引脚上的电压再减去1LSB,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对AD转换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比如说8位精度,AREF接5v
输入电压为0V时,转换结果为 0000 0000
输入电压为5v时,转换结果为 1111 1111
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5v/255
这样理解对吗?
为什么ATmega128内部的参考电压为2.56v呢?如果是2.55v不是更方便吗?
8位精度时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10mv

网友A:
我感觉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5v/256.

楼主:
我感觉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5v/256.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转换结果为 0000 0010 时,输入电压为(5v/256)x2
转换结果为 0000 0011 时,输入电压为(5v/256)x3
转换结果为 1111 1111 时,输入电压为(5v/256)x255
是这样吗?

网友B:
LZ,1LSB表示一位,比如FF就是255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2楼说的是正确的啊,ATmega128内部的参考电压为2.56v,所以8位精度时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10mv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化结果是1111 1111的时候输入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