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6N12和66L10A的差别

楼主(2010-04-06):
在烧录66L10A时只有66N12可选,想了解是不是L0X系列是不是都是属于N12呢?
如果是属于N12,那我在程序中:LIST P=66L10A 是否对烧录有影响?
另外还想知道66L10和66L10A的差别.谢谢

网友A:
怎么还流汗?

网友B:
在烧录66L10A时只有66N12可选,想了解是不是L0X系列是不是都是属于N12呢?
如果是属于N12,那我在程序中:LIST P=66L10A 是否对烧录有影响?
另外还想知道66L10和66L10A的差别.谢谢 ...
引用 楼主:

SH66L10A为MASK制程.SH66N12为OTP制程,可以用工具烧录,两者功能相同,不同制程.
LIST P=XX 基本无影响,只是告诉编译器去卡相关的资源.
66L10及66L10A的差异,请访问中颖网站取得,具体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d ... 10-SH66L10A-210.pdf

楼主:
明白了,谢谢
打L时不知道怎么成流汗了。。无心的。。

网友C:
冒号和L加一起就成流汗了,我又一次冒号和P成了捂嘴笑了,呵呵

网友D:
呵呵,言归正传,其实差别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