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灯具如何模拟出火焰效果呢

楼主(2010-04-06):
像火焰一样,但又不燃气,不发热,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1.我所知道的光都是会发热的,荧光灯也不例外。

2.你仔细检查一下那个盘,看没有气流从盘里冒出

3.检查一下“火焰”的材质,他实际上不烫手的。

网友B:
LED+导光材料+杂质?

楼主:
火焰是不烫手的,所以才有点悬乎

网友C:
可能是光源+尘雾之类

楼主:
不知道怎样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D:
上面的那个不是尘雾,应该是红色的丝巾。
下面是灯光和风扇。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我见过的是这样的做出来的效果

网友F:
呵呵,看来楼主没有仔细看过那玩意
气流+丝巾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同意,在南京新街口莱迪下面见过这样的

网友H:
气流+丝巾

网友I:
hehe。现在这个有很多啊

网友:
这个是丝巾么,不是那种电火花产生的颜色么?

网友J:
丝巾,灯泡,鼓风机。

网友K:
8楼说的美错,我开始还以为是用3DMAX做出来的效果图

网友L:
我是来挣分的。哈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