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2303HX 无法识别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6):
这个问题我见过,有时候能识别有时候不行,这说明你的焊接有问题,建议用烙铁再汗一遍,用酒精把松香焊锡膏什么的擦一下,再试试

网友B:
也可以购买一根经过测试的连线。呵呵

网友C:
外围的小电容不能省

楼主:
焊接方面的原因基本上可以排除了,晶振我没有加,据说是可以的,其它电阻电容的都加了下图是原理图:

网友D:
晶振不加 怎么工作 发呆

网友E:
2303HX有多个版本,有的可以不加晶振,有的必须加晶振,如果你买的2303散片,那就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呵呵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上位机软件波特率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F(2011-01-04):
q请问楼主你说的上位机波特率在哪里设置的?我也是用的PL2303hx,同样不能识别?但我之前做的一个是正常的,只是换了印制的板子就不行了,请指教。

网友G(2011-11-20):
请问不加晶振真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