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0-04-06):
单片机下载程序时需要把VDD与电源接口断开,下载完成后把他们接上,这样直接接上电源,单片机不工作,但是在连接电源的情况下把VDD和电源接口断开再接上,单片机却工作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电源接口和单片机在同一块板子上)

网友A:
我听的很蒙,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下载工具,说清楚点嘛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我用的是PIC的单片机,用MINIPRO下载,电路图如下:
下载程序时,图中的JPW断开,下完后,接好JPW,然后再把板子接上电源,单片机不工作,这时候如果把JPW断开然后再接上,单片机就工作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单片机是PLC的,呵呵

网友C:
看看芯片手册,检查复位电路!

楼主:
我下载程序时设置了内部复位,而且上电不就自动复位了吗?

网友D:
个人觉得应该是系统复位问题。看复位电路,内部复位是需要设定的。

网友E:
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网友F:
lpc单片机用MINIPRO下载时,CPU的VDD必须由MINIPRO接管,不能和板上的Vcc连通。CPU运行时改由板上供电。所以板上要有电源跳线。

网友G:
找ZLG的技术支持下。

网友H:
复位脚(RST)无电容与地相连,通电时无复位。

楼主:
图中JPW就是电源跳线。
复位脚不接电容是为了不让它自定复位,所以选择内部复位。
10楼说需设定,怎么说明书里没有啊

网友F:
lz,这个东西我用过,难道12楼还没有表达清楚吗?
JPW就是电源跳线是必须的!

楼主:
是必须的,这个我知道,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单片机不工作的情况吗?16楼你用的时候有什么设置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F:
编程时我是选择内部复位,硬件没有用外部复位电路。
我的板子编程后就装上跳线,上电正常工作。
按说选择内部复位,cpu任何情况都可以正常复位,电源上升时间慢一点也没有问题,
要是还不行,允许Brownout detection看一下。

对于你说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
第一种情形,先上跳线后接电源,cpu和板上其他电路几乎同时工作。也就是说cpu可能超前某个电路工作,并不是严格同步的,此时可能因为某个电路还没有工作,使cpu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第二种情形,先接电源再上跳线,板上其他部分已经先工作,cpu最后工作,cpu程序能正常运行。
解决办法:程序做任何动作之前延时一段时间。

楼主:
19楼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今天调试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做的是一个无线收发系统,图上是接收系统中的单片机,在系统完全正常工作了以后,只要我把发射部分的电源断掉,然后再接通,这时不管你如何发射信号,接收端都没反应(用示波器看见信号已经进入单片机),要让它正常工作,还得把JPW拔插一下,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只要我把发射部分的电源断掉,然后再接通”

刚接通的时候,发射部分可能发出乱码。你的程序可能有BUG,收到乱码后挂了。

调试方法:
1、带着你的发射机到遥远的地方,保证接收机收不到信号,或者放到电磁屏蔽盒中(人不要进到盒中,电源线拉出来即可)。
2、下电池
3、上电池
4、拿回来,按你的按钮

如果好了,就是接收机程序有bug

楼主:
我试过了,就是因为收到乱码才死机的,可是我编程的思想是这样的,我连续发8次,开中断连续接收8次,8次以后关闭中断进行数值处理判断,完了再开中断。你觉得这过程当中哪最容易出现BUG呢?我用看门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I:
上程序吧。

网友F:
程序一定要保证:
1、接收到任意的东西都不会死机
2、只要是正确的编码,不管前后有什么乱码,都能够正确的解出来。如果解不出来,算法本身就有问题。

先把程序调对了,再用看门狗。看门狗不是解决软件bug的,一般是抗干扰用的。

网友J:
LS说的有道理。

网友K:
进来看看,爬楼太累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加了个延时程序,不过首次按键得时间长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