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dxp2004使用place port无法向左旋转

楼主(2010-04-06):
请教各位大虾哦,我是菜鸟让大家帮帮啊,我用的是dxp2004的**版,画原理图时
要放置端口place port但是方向无法向左旋转啊,我把style下拉菜单修改为left但是还是没有反应端口箭头始终向右啊!
style:left ,right ,left&right ,top等等;请大虾赐教啊!在此先谢过了啊!

网友A(2010-06-0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镜像一下

网友C:
PORT(端口) 是有电气意义的,所以,要在一端画条导线。
如果设置里面没有定义允许端口命名网络的话,导线的上面还要放一个网络,来定义这个端口的网络。

网友(2010-08-27):
支持5楼!在英文模式下快捷键才起作用。

网友D(2014-08-03):
有线就可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