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中的疑惑1

楼主(2010-04-06):
在公司设计的产品中用到了ds26c32这个芯片,看了pdf还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器件,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差分接收
另外还有一颗ds26c31用于差分发送,两个芯片构成数字信号的差分传输。可以抗干扰。

楼主:
请问下,运放的输入端两个信号和输出端信号之间的关系式这么样的,能否用等式来说明

楼主:
在设计中,将其中一路输入端IN1的电平设置为一固定值,通过另外一端的输入信号IN2来控制输出;
此时,是否IN2>IN1,则输出端为高电平,反之则输出低电平
器件的输出端只有高低电平之分,而不是OUT=IN2-IN1?
从而起到抗干扰的作用,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额,你是怎么理解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呢?
不是大于或小于0的问题~~

楼主:
不是的,我是看到datasheet中的资料才有这种想法的

高电平是大于3.8V,低电平是小于0.3V

网友A:
在设计中,将其中一路输入端IN1的电平设置为一固定值,通过另外一端的输入信号IN2来控制输出;
此时,是否IN2>IN1,则输出端为高电平,反之则输出低电平
器件的输出端只有高低电平之分,而不是OUT=IN2-IN1?
从而起 ...
引用 楼主:

这个器件只在数字电路中应用,不是模拟比较器!它只认高或低,不认几伏。

楼主:
谢谢awmc_m的回答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