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74做二分频的问题?

楼主(2010-04-06):
输入是120HZ的信号,占空比为1%,用5V电源怎么也分不了频,输入和输出是一样的,
把电压降到4V的时候可以.怎么回事啊?

楼主:
不会是74HC74电路有问题吧?换了几片都一样?只有一片可以5V正常工作.其他都需要在4.5以下才分频,有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A:
也许你的输入信号高电平比较低

楼主:
高电平输入是5V!感觉好像是芯片有问题.
得去赛格再买几个试试!

楼主:
终于解决了,原来74HC74对于上升沿的时间还有要求,我的120HZ的信号上升时间太长了,所以电压低一下,相对来说就是输入clk信号上升时间变短了,就可以了.所以我先把输入120hz的clk整形一下就好了.
给大家提个醒啊!

网友B:
不仅74HC74有上升沿下降沿时间要求,所有HC、HCT芯片均有此要求,施密特输入除外。而且上升沿下降沿时间要求与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C:
我们一直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