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MAP文件的内容

楼主(2010-04-06):
大家好!
在MAP文件中,可以看到
6 926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582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 348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的内容。
我知道“6 926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指的是代码大小为6926bytes
        “1 348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指的是RAM大小为1348bytes
那么,“582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表示的是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EEPROM或者FLASH里的数据存储空间?

楼主:
STM32F103有内置EEPROM吗?我在规格书上没有找到!
Flash里的数据存储空间?和Code占用空间有什么区别?
感觉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吧!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应该在编译器的帮助文档里能找到,readonly是段类型,readonly段一般存放常变量(Constant variables),比如const int var1;  var1就在readonly段。

楼主:
是不是说readonly  data memory就是常量,readwrite data memory是变量,同样占用RAM资源呢?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readonly  data memory就是const常量,他是否占用RAM空间呢?在测试一下!你们等等!

楼主:
又测试了一把,发觉应该是不占用RAM资源,而是占用Flash资源的,即公用code资源。
但是,调整了const的量,其超过了MCU的256kflash空间,居然编译通过。map内容如下:
6 926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330 562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这已经超出了256kflash空间了。他到底占用什么资源啊?)
    1 348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楼主:
查到了。
应该是占用FLash空间,和code公用代码。
由于使用的是E系列,所以其最大可以是512kbyte。
测试时,超过1个byte就报错。所以结论应该是flash空间,不占用RAM空间。
好了,不用担心RAM不够用了。结贴!谢谢各位了支持!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问题的解决经历,楼主这么做过一次之后再遇到别的编译器也能搞定了

网友D:
char test[5];
占用RAM 5字节.

char test[]="ABCD";
需要占用FLASH 5字节,RAM 5字节,

const char test[]="ABCD";
占用FLASH 5字节,不占用RAM,不可写.

网友B:
char a[3] = {1, 2, 3}; 定义这种初始值不为0的全局变量也会占用readonly段,数组a本身是在readwrite段,但由于初始值不为0,readonly段会有存储他们的初始值的空间,在启动代码初始化变量的时候从readonly段拷贝到readwrite段。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