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0-04-06):
想用sh69p56做一个LCD实现实时时钟的显示,但它有2个晶振,而且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怎么办啊?

网友A:
这有什么问题么?可以使用低频时间,它是一直运行的,且t0定时器的时钟源始终是低频,就是为了计时来设计的.

网友B:
如果没有需要特殊的需求,可以跑低频即可.

网友C:
即使有高低频频繁切换也没有关系

网友C:
规格书的TIMER0有说明,其时间源是外部信号T0或是Fosc/4,后者是低频,不是系统时钟,即,即使切换到高频的情况下,T0时间源还是低频,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楼主:
这有什么问题么?可以使用低频时间,它是一直运行的,且t0定时器的时钟源始终是低频,就是为了计时来设计的.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多谢

楼主:
规格书的TIMER0有说明,其时间源是外部信号T0或是Fosc/4,后者是低频,不是系统时钟,即,即使切换到高频的情况下,T0时间源还是低频,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引用 网友C:
嗯,我好好看看

楼主(2010-05-24):
明白了,结贴,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