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的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0-04-06):
好像应该是一个小学生问的问题,不过我就是不知道0欧电阻的功率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很有意思的问题,有思考,值得顶

网友B:
一般的0欧姆电阻的实际阻值在50毫欧左右+-5%的偏差。
所以根据额定功率,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额定电流了。
以0402 1/16W为例: 1/16=I*I*0.05   即I=1.118A
以0603 1/8W为例:   1/8=I*I*0.05   即I=1.58A
以0805 1/4W为例:   1/4=I*I*0.05   即I=2.236A

具体的要看厂家的阻抗参数计算。

楼主:
应该是4楼说的那样了,谢谢,系统的模拟地与数字地一点共地的时候通常会用0欧电阻或电感,可以方便PCB走线,只是不好估算这个电流有多大,通常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会有多大电流呢。

网友C:
又学了一招.

楼主:
有没有高手回答数字地模拟地之间应该用多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D:
4L,已经帮你算好了啊
你评估下你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会有多大的电流交互就选多大的好了
实在不行还可以一个背着一个呢,或者冗余设计一个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