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wb5.0元件库的问题

楼主(2010-04-06):
我用这个软件仿真的时候,用到运放LF353,可在Texas库中有LF353,在Texas-mod中也有LF353,分别用在同一个电路中,输出竟然不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不同厂家的model参数,有好多不一样的,结果不同也可以预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