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可控制一个LED由亮变暗???

楼主(2010-04-06):
芯片是 16F684。
我的想法是:使用一个口对电位器进行采样。然后输出,反应到LED 的亮度上。
旋转电位器,LED 亮度改变

楼主:
我是初学的,大家给我个思路。

网友A:
AD采集电位器,PWM控制LED

楼主:
谢谢yewuyi !

AD 采集电位器,这步我是知道。就是后面这步 PWM 我就不懂了!
yewuyi 再给我点指导吧。

网友B:
PWM是什么知道的吧~
不知道就百度下吧,估计GG是不让用了~
那么利用PWM就是控制了LED的通断时间,利用了人眼睛的视觉暂留,达到了LED变亮变暗~
一直亮,和一直灭是一个集合的两个极限
那亮一半时间,灭一半时间,反应到人眼中就比一直亮要暗一点。。。
当然这个开关频率要控制好
坛子里好像有个帖子是专门用PWM控制LED亮度的
搜下咯~~~~

楼主:
谢谢了。

我的意思是采集AD 的电压,通过我旋转电位器来控制LED亮暗。
也就是采样结果输出到LED亮度上。

这样可以做到吗??????????

网友C:
直接把电位器串到LED上,不就可以调节亮度吗?

楼主:
那就失去意义了。

楼上的。 你看清楚上面。

网友C:
那你就采集AD,然后控制数字电位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用AD采样,规定两个采样值为PWM输出的全高和全低,用PWM输出控制LED

网友B:
还有那种数字电位器应该也可以,就是可能会存在差异性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LED是亮的,换个LED可能就不亮或不怎么亮了~

楼主:
楼上的同时也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一端口接电位器,当然就是普通电位器,机械旋钮的,而不是数字的,对电位器的电压进行采样。另一端口接LED.

其实一端口的电压值反应到LED 亮度上。调节电位器,相应另一端口的LED 亮度改变。

不要继续误解我的意思了!

网友B:
是你自己没有搞清楚,不是我误会你的意思
首先你要明白LED的亮度跟他两端的电压没什么太大关系,只要能导通就亮了,而具体的多亮是跟通过它的电流有关系的!
而普通的I/O口是不能控制输出或吸进电流的大小的!
那么这时候就只能用别的思路了,
一就是控制通断时间!
          这种方法虽然没有减小它的电流,但是利用了人眼睛的视觉暂留,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二就是控制数字电位器!
          这种方法就是成本可能有点高……
       也就是你一个端口接机械电位器调整AD能采集到的电压,而另外一个端口接数字电位器控制能通过LED的电流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想直接I/O口控制亮度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用PWM实现吧。

楼主:
那如何控制时间来达到显示从亮到暗???
当然亮度是可以通过我旋转电位器来调节,当采集到电位器电压有变化的时候,相应的亮度也改变。

网友E:
PWM如果不懂就很难讲了

网友F:
已经知道了AD+PWM这条路可以走通,你就应该着手弄了,你问的都是PWM一些很基础的问题,还不如上网自己深刻理解PWM.

要实现你的功能,说白了就是AD值与PWM频率的量化转换过程.就是*币怎么换成美金!

楼主:
谢谢  xymxym   !
明白了!

网友G:
可以用da或者是pwm啊

网友H:
AD采集电位器,PWM控制LED
引用 网友A:

正解,最节省、最灵活的办法

网友I:
采集8位AD直接丢PWM CCPR1L,PR2置0XFF
完美实现,
初学时和同学打赌,整个程序20个指令完成,同学不信结果我赢了,好像是16个指令完成的,包括AD采集电压的Delay,当时是用汇编,哎~现在想想当时的学习激情,真是。,,

网友J(2017-11-27):
是的,I/O口难以直接调节输出电流,其是数字的,仅能调整0或1通断。

网友K:
还用684芯片,我们用684用得很多啊!

网友L:
因为人眼对led明暗的敏感性不大,能区分3-5中明暗级别就很不错了。不适合这种方案

网友:
论坛有类似的案例,你可以收下的

网友M:
LED渐明渐暗,频率不用太高,只要超过0.12K就可以了,用定时器做吧,给你一个参考的例子

if(TMR0IF)//4/32*256*2=64 us
  {
    TMR0IF=0;

      pwm_time++;  if(pwm_time>=100)pwm_time=0;   // 1/(100*64/1000)=156.25HZ
      if(pwm_time<=PWM)  LED=0;      else LED=1;

改变PWM值就改变了LED的亮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I:
采集8位AD直接丢PWM CCPR1L,PR2置0XFF
完美实现,
初学时和同学打赌,整个程序20个指令完成,同学不信结果 ...

这个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O(2018-03-11):
是比较简单的应用,随便找本教材,应该都有说明的!自己综合一下!

网友P:
这是我用curiosity开发板写的一个例子,你看看吧。
#include "p16f1619.inc"

; CONFIG1
; __config 0xFFFC
    __CONFIG _CONFIG1, _FOSC_INTOSC & _PWRTE_OFF & _MCLRE_ON & _CP_OFF & _BOREN_ON & _CLKOUTEN_OFF & _IESO_ON & _FCMEN_ON
; CONFIG2
; __config 0xFFFF
    __CONFIG _CONFIG2, _WRT_OFF & _PPS1WAY_ON & _ZCD_OFF & _PLLEN_ON & _STVREN_ON & _BORV_LO & _LPBOR_OFF & _LVP_ON
; CONFIG3
; __config 0xFF9F
    __CONFIG _CONFIG3, _WDTCPS_WDTCPS1F & _WDTE_OFF & _WDTCWS_WDTCWSSW & _WDTCCS_SWC
;*******************************************************************************
; Reset Vector
;*******************************************************************************

RES_VEC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
; MAIN PROGRAM
;*******************************************************************************

MAIN_PROG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BANKSEL        OSCCON
    MOVLW        0x38
    MOVWF        OSCCON
    ;***************************************************************************
    ;初始化I/0
    BANKSEL        PORTA
    CLRF        PORTA
    CLRF        PORTB
    CLRF        PORTC
    BANKSEL        TRISA
    MOVLW        0x11
    MOVWF        TRISA
    CLRF        TRISA
    MOVLW        0xF0
    MOVWF        TRISB
    MOVLW        0xDF
    MOVWF        TRISC
    BANKSEL        ANSELA
    CLRF        ANSELA
    CLRF        ANSELB
    MOVLW        0x01
    MOVWF        ANSELC
    BANKSEL        WPUA
    CLRF        WPUA
    CLRF        WPUB
    ;CLRF        WPUC
    MOVLW        0x01                        ;POT1弱上拉会增加采样电压,否则最低亮度太暗
    MOVWF        WPUC
    BANKSEL        OPTION_REG
    BCF                OPTION_REG,NOT_WPUEN
    ;***************************************************************************
    ;初始化ADC
    BANKSEL        ADCON0
    MOVLW        0x11
    MOVWF        ADCON0
    CLRF        ADCON1
    CLRF        ADCON2
    CLRF        ADRESL
    CLRF        ADRESH
    BSF                ADCON0,            ADGO
    ;***************************************************************************
    ;TMR2初始化
    BANKSEL        T2CLKCON
    CLRF        T2CLKCON                ;FOSC/4
    CLRF        T2HLT                        ;自由运行周期,软件门控
    MOVLW        0x01
    MOVWF        T2RST
    MOVLW        0xFF
    MOVWF        PR2
    CLRF        TMR2
    BCF                PIR1,            TMR2IF
    BSF                T2CON,            TMR2ON
    ;***************************************************************************
    ;初始化PWM1
    BANKSEL        CCP1CON
    MOVLW        0x9F
    MOVWF        CCP1CON                        ;MODE PWM,EN enabled,FMT left_aligned;
    CLRF        CCPTMRS                        ;Selecting Timer 2
    ;MOVLW        0x03
    MOVLW        0xCC
    MOVWF        CCPR1H
    ;MOVLW        0x32
    MOVLW        0x80
    MOVWF        CCPR1L
    BANKSEL        RC5PPS
    MOVLW        0x0C
    MOVWF        RC5PPS                        ;Set RC5(D7) as output of CCP1 using PPS
;*******************************************************************************
;主程序
MAIN
    BANKSEL        ADCON0
    BTFSC        ADCON0,            ADGO
    GOTO        $-1
    CALL        LOAD_TO_CCP1
    GOTO        MAIN
LOAD_TO_CCP1
    MOVF        ADRESH,            W
    BANKSEL        CCPR1H
    MOVWF        CCPR1H
    BANKSEL        ADRESL
    MOVF        ADRESL,            W
    BANKSEL        CCPR1L
    MOVWF        CCPR1L
    ;***************************************************************************
    ;再次开启ADC
    BANKSEL        ADCON0
    BSF                ADCON0,            ADGO
    RETUR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