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下到nandflash不能运行

楼主(2010-04-06):
程序仿真调试时能正确运行,但用ulink2调试时能下载但不能运行,启动代码采用mdk生成的

楼主:
单击LOAD显示与下图

楼主:
显示Real-Time Agent:Not in target有可能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MDK下仿真需把程序down到sdram中,加入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