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难题求解。

楼主(2010-04-06):
从没想过复位电路会出问题。偏偏今天就遇上了。偏偏遇上了,又找不到解释。所以一般分立元件的复位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公司硬件工程师在复位电路中使用了集成电路!例如:这位老兄在匠人的几个分立元件复位电路后面加了一个74ls14施密特反相器!意思希望把低电平复位有效变为高电平复位有效,结果:——故事就来了。

    现象:我利用仿真器编的程序一直正确运行,而且是感觉第一的作品。经理答应重赏——这次帮忙,已经不是雇佣关系,已经把我提升为项目合伙人分成关系啦。
    正在得意之时,问题来了:软件固化后,电路板不工作!真是当头一棒,所有人都看着我,——你做的叫什么软件,只能在仿真器上工作?
     花费了2天时间修改软件,终于在梦中有仙人指路——“硬件电路问题”!当最终确定是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时,差点把那位电路设计老兄拎起来。——每次开机,都需要人工按一下复位按钮,软件才能运行起来,软件结果本来很漂亮的。

    至今都没搞懂:当上电阶段,74ls14同样处在不稳定阶段,结果很难预料。那么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74LS14输出驱动的是AT89C51和8251等几个芯片的复位管脚。

    如果匠人的书中写下这类实际问题的分析,我一定买10本!并推销100本!

楼主:
问题解决啦!
仔细看了手册关于复位电路的讲解,不是那么简单:
1、上电时一定要有一个高到VCC的电平!低了不行,逐渐高也不行。(可以想象是与芯片89c51供电电源VCC作参考比较)。仔细观察所有复位电路,VCC到复位管脚都是有(上拉)负载的。
2、所以:估计TTL输出独立高电平(在整个动态上电过程中)相对VCC过低,缺少一个上拉电阻;——TTL输出加10K上拉电阻的设计是常见的,不一定是开集电极输出。)。
3、所以,我建议硬件工程师在74ls14输出端,也就是89C51复位输入第9脚,接一个10K上拉电阻。试试呗,研究了一个月.......
4、结果,我和他都在等待修改后的通电那一刻,......尝遍了无数次失败,差一点放弃了。关键是书上,网上没有这么用的,却没想到会出问题。遇到问题,放弃不就行了?就用简单的RC电路算了不好么?要不修改设计用专用复位芯片不好么。就有人偏要钻牛角尖,偏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行。
5、我看到他掉眼泪了,我也是。握手、吃饭。

感谢所有楼上帮助分析的朋友,要是一起的,我也请诸位吃饭。
下次大家仍一起分析不解的问题,然后一起流泪,握手,......

输入电路和LZ贴图左下角几乎一样,只有2个元件,上面10k电阻,下面10uf电容,中点接74ls14施密特反相器输入端。

5个电路是论坛上搜来的,据说是《匠人手记》里的复位电路集锦,还没来得及看。

网友A:
这里再讲个特殊状况:仿真器运行正常,脱机固化程序无论怎样都不能正常运行!复位电路只有R、C 2个元件,——10K,10uf 绝对是选用进口件。并联在C两端的复位按钮也不起作用。明显表现是89C51第30脚ALE信号复位后没有输出。

只言片语根本不足以判别故障所在,硬件调试离不开测量仪器,即使再简单的问题也不要忽视了测量的重要性。
硬件调试,测试顺序一般为:电源——复位——晶体,这三项正常了再查其它原因。
电源有幅度和文波要求,复位有先后、时长、幅度要求,晶体有幅度、频率、误差要求。
比如我就是一个电源上接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这么简单的电路,上电后发光二极管不亮,这个情况就有可能千百种的原因导致,不测量无真相阿。

网友B:
不出意外,应该不是电路问题,RC复位本来就存在着模糊电平的问题,如果单片机的复位端本来就带施密特,大可不必驱动,直接接上去好了,比如PIC。

不过建议你先跟踪下上电波形,看是不是时间不够的问题。要是对复位要求很可靠,可以考虑用复位芯片。其实我在产品里极少用RC复位,一般都是内部复位或者芯片做。

网友C:
既然反相器也需要稳定 那时间整多点 不就行了么

网友B:
反相器本身不存在时间问题,要说稳定,主要是在电源上升到反相器能够工作的电压之前,端口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种讨论属于极限化的边缘讨论,TI有文献。

网友D:
说你冷漠水平低, 你冷漠还不服气. 这种事情一看就知道你冷漠是没有实际经验的菜鸟, 真不明白你冷漠为何在论坛里大言不惭, 不断用谩骂来代替技术. 这个电路不是你能用谩骂就可以让它工作的.

74ls14估计是担心驱动能力不够, 二是整形。 没有看到实际电路, 只能推测。 74ls 输入是 模拟, 74ls 也应当作模拟器件, 数字逻辑的概念再此行不通, 上电过程中状态不确定。 可以换一个 74HC14 试试, 最好重新设计。

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就这么简单, 被无数人用了无数次。

8251? 无语 ............

网友E:
很是无语!!

楼主:
3楼建议的的实验已经做过了,电容从10uf 增加到了33uf,问题依旧。

同意2楼,如果要求很可靠的复位,还是采用专用芯片放心点。这个设备是人工够不着的位置,所以要求上电复位一定可靠。只能考虑加复位芯片。

2楼说的有道理,“RC复位本来就存在着模糊电平的问题,”芯片内部的施密特电路保证了复位电平可靠。那么就算我通过74ls14加到复位管脚的是模糊电平,芯片内部的施密特同样起作用,为什么反而不如简单RC电路可靠了?——关键就是感兴趣这件事本身:
1、在这块电路板上,或者在这片89S51第9脚上,这个电路100%不能实现上电复位,——但是按钮复位却可以。也许换一片89S51,问题又不出现了!一切又正常了?于是“啊,原来是芯片问题。不是设计问题。”这是糊弄事。同样一个电路,还要选择不同的89S51?边缘工作状态,这种产品交给谁?

2、问题的究竟。为什么不能这样设计。(但是实际又看到了,它在多数89s51上是正常工作的。)总不能工作不正常时,说原因是单片机的问题,而不是复位电路的设计问题。

换74HC ?一个月之前我们硬件工程师换的是CD4584,CD40106,CD4069......问题照旧。本来复位电路输入的就是模拟电平,没要求数字电平。LZ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2楼4楼讲的很清楚了。highgear建议我:把74ls去掉不就完了?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就这么简单。大师果然聪明。

我刚查到一篇论文《微处理器复位电路研究》,——研究!?不就是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吗?

网友A:
复位,要么电平,要么时间,测一下波形就知道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了。
如果复位信号符合要求那就其它方面先找原因。
74ls14是有输入内阻的,你外面接一个对地10k根本不足以拉低。1k对地都未必有用。
下面那两个低电平复位电路,线上一个串了10k,那就不起作用了。另一个带三机管的,基极100k,74ls14内阻20k,也是不足以拉低的。
所以测波形才是王道,先测74ls14输入,再测输出,复位信号是否正常一目了然,否则天天分析理论也不会有结果的,应该从现象看本质。

网友D:
盲人骑瞎马

楼主:
74ls14内阻20k,也是不足以拉低的。

8楼这个很有道理,如果是这个问题,RC电路中的10K电阻就有点大了。C又相当于和20K内阻并联,上电时可能有问题。(上电时,TTL内阻也不定?)

那么,我们一开始就换过CMOS电路,从CD4069,4584,40106,结果都否定了。等一下再试试用了CMOS输出加上拉电阻的效果。

谢了。

网友:
学习一下,为以后用的做准备

网友D:
你们这个项目, 我看悬。看来你们根本没有高手, 也没有宏观项目技术管理, 这点通过 8251的使用,以及栽倒在一个小小的复位电路可以体现出来, 你们以后的路很长。

Good luck.

网友F:
“……这位老兄在匠人的几个分立元件复位电路后面加了一个74ls14施密特反相器!意思希望把低电平复位有效变为高电平复位有效……”

回复:
1、如果是想做高电平复位有效,也一样可以用分立元件搭建。没有必要“几个分立元件复位电路后面加了一个74ls14施密特反相器”

2、上电瞬间,在VCC未平稳之前,74ls14施密特反相器如果还没有稳定工作,可能无法保证输出正确。

3、我的调试习惯是,如果系统不工作,首先看VCC有没有问题,其次看复位信号有没有问题。仿真能过,烧片不过,症结十有八 九就这这上面。

网友G:
哎... LZ, 仿真器可以运行,烧写不运行, 这个第一感觉就该查复位和初始化. 放几个灯,或者串口,这不就出来了么.
跟很多初学者1602LCD烧进去正常,断次电后就不正常一样. 先找复位和初始化.

网友G:
连神仙都请来了...

网友H:
毕业多年,从来没用过51仿真器,
所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哎...

楼主:
3、我的调试习惯是,如果系统不工作,首先看VCC有没有问题,其次看复位信号有没有问题。仿真能过,烧片不过,症结十有八 九就这这上面。

匠人之言醍醐灌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体会不到。不知站长是否在书中写下类似经验章节。

哎... LZ, 仿真器可以运行,烧写不运行, 这个第一感觉就该查复位和初始化. 放几个灯,或者串口,这不就出来了么.

17楼说的适合于通用状况;特别是除了复位电路,还有初始化程序问题。多一条启迪,LZ下面还将讲一个脱离仿真器后固化软件不运行的初始化的问题。

这里再讲个特殊状况:仿真器运行正常,脱机固化程序无论怎样都不能正常运行!复位电路只有R、C 2个元件,——10K,10uf 绝对是选用进口件。并联在C两端的复位按钮也不起作用。明显表现是89C51第30脚ALE信号复位后没有输出。
       请教高手,可能是什么问题?到底是复位电路问题,还是初始化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关键是软件仿真器已经通过了。)

  特别求教highgear 这样的大师级高手,最好能在我们公司独立解决方案之前显出高手本质,提出个建设性的指导方案。例如这回该用 HCT 还是 ALS?大师一句话,能让我们公司漫长的硬件之路一下缩短10年啊。

网友I:
注意接地问题
电力线->电脑->仿真器->目标板<-稳压电源<-电力线
              远端->通信口->
……
要先理清这些乱七八糟的连接关系,因为Y电容无处不在

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去掉所有外围连线,仅用一个可靠电源给最小系统板供电……其实89C51就是用面包板随便连个晶振、两个电容、RC上电复位都可以工作得很好了。

网友F:
匠人之言菩提灌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体会不到。不知站长是否在书中写下类似经验章节。……

引用 楼主:

书中没有这部分,呵呵。

不过你的建议很好,以后可以考虑写一篇硬件调试手记。

楼主:
经测量,18脚晶振输出正常,复位管脚9上电阶段高低电平正常,单片机周边电路能拔得全部拔掉了,只剩一个89C51和12M晶振和RC复位电路加电源在工作了;故障依旧,ALE管脚就是没有输出。手册上说得很清楚,如果不能正常复位,就影响ALE输出。那么这2个RC电路到底怎么了?手动复位按钮也不能正常复位。

怀疑单片机?换了3个其它板上正常工作的89c51了;晶振?仿真器工作时设置的就是用户板上晶振;电源?金河田PC机电源,仿真器和其它正常工作的用户板用的也是它。就差换个“海盗船”的了。

所以,high老师说千万人RC都是这么用的,都是正常的,这就有特例!同样也是这么用,就不正常。公司高价请highgear老师,你来解决好不好?不用画具体RC复位电路图给您参考了吧?和LZ左上角的图完全一样,R=10K,C=10uf 。用的都是最贵的元件。

网友F:
手动复位按钮也不能正常复位?

楼主:
确实如此。一气之下,连续按了8下复位按钮。结果不是力气活。

估计有什么可能故障?

网友A:
经测量,18脚晶振输出正常,复位管脚9上电阶段高低电平正常,单片机周边电路能拔得全部拔掉了,只剩一个89C51和12M晶振和RC复位电路加电源在工作了;故障依旧,ALE管脚就是没有输出。手册上说得很清楚,如果不能正常 ...
引用 楼主:

不要激动,平静点。
要知道,越是奇怪的故障最后会发现原因越是傻。
既然这样,你直接将万用表搭在40脚-20脚测电压值,然后搭在31脚-20脚测电压值,测得的电压应该都是高电压。

楼主:
请教楼上,我用逻辑笔更方便,31脚当然是高电平,这是正确值,它的数据总线对外还要控制读写一些外设,再说其它板工作正常的。一般标准板也是高电平,30脚ALE就有输出。这能说明什么吗?

LS不会意思是说,因为31脚高电平,所以ALE没有输出?

要知道,越是奇怪的故障最后会发现原因越是傻。

同意。最后的故障原因可能非常简单。简单到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对我们这些善于分析、喜欢分析问题的高级,初级工程师来说,确实是一种提炼。所以贴在这里,晒晒自己,也希望给别人提供经验。——以后遇到同样问题时,多一种经验的可能。

问题虽然已经找到,是不是再晒几天,看看还有什么可能。
        我觉得做硬件的人,就是当遇到故障问题时,能够提出100种可能的原因,最后,“没个修不好的。”——当然我不是专做硬件的。

后面还有一些想不到的固化后不能正常运行的难题,怎么什么难事都让我们遇到了?而且书上网上找不到现成解。

网友D:
这只能是传说中的人品问题了。
1) 先确认是否复位, 可以通过简单的程序输出方波, 而不仅仅是检查 ale.
2) 确认单片周边电路没有问题, 比如 EA.
3) 确认竞振起振-- "18脚晶振输出正常" 似乎正常.

仔细检查周边电路, 用面包板搭一个单片机电路, 烧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不难吧? 如果这都不能工作, 我只能告诉你: 你还是别搞技术了, 你不适合.

"这就有特例", 不会有特例. 不是相信我, 而是你必须相信生产厂家, 这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

网友J:
哈哈,mohanwei兄弟的一句“Y电容无处不在”真的是深得我心啊,这个破电容对数据电路的破坏还小点......最近捣鼓一0.2%的模拟电路,可被它给折腾爽了,爽的我决定自己绕变压器搭电路做隔离电源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买的那个些DCDC里面到底有个多大的Y电容!

网友K:
mark ,没用过仿真器,都是放个灯

楼主:
high大师终于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意义的方案。
前面已经说过,而且反复做过了,不是一遍,是反复多遍。
1、确认晶振18脚有输出脉冲;
2、确认只有89c51一个芯片在工作;
3、确认复位管脚上电阶段有高低电平。
4、写了一个LED一秒钟亮灭一次的程序,亮灭运行是正常的,但就是ALE脚没有输出,这样,所有外设芯片都不能正常工作。

这么简单的问题,high大师如果都不能想到,或者再多提出一些有建设意义的可能原因,那我们就不知道再找什么样的更适合搞技术的大师了。我们公司硬件工程师提出了至少9种可能的原因,比high大师可是多多了(您只提出了前面网友早就提过的3种可能原因)。 大师是不是亲自到我们公司来一趟?亲自面临指导我们,飞机费现在就给你在这边订好了,来回包吃包住,贵宾待遇,还有劳务费。这么远光提出什么别人早提出过的建议太虚拟飘渺了。

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high大师是不是能在问题原因公布之前再想想还有什么可能。这回可千万别在故障原因公布之后在叹气:“唉,这么差水平的公司,路途还遥远呢。”  呵呵,这么差的水平你都大师级了怎么就没想出来?连个可能性“多半是1、2、3、......”都没提出来。RP问题?

一共2个问题high大师都没有想到原因,连个建设性的提议都没有。结果都事后诸葛亮,没事,这还有好多问题呢。都等着看high大师的继续表现。看看什么时候能真正体现出大师级的本事,指点江山一般,“high大师一来,没个修不好的。”

你们这个项目, 我看悬。看来你们根本没有高手, 也没有宏观项目技术管理, 这点通过 8251的使用,以及栽倒在一个小小的复位电路可以体现出来, 你们以后的路很长。

网友G:
搞个变压器+7805供电,容阻复位,普通晶振,   俺还真不相信51会不工作...  LZ拿这个去试还不工作,就换个有源晶振,再不让它工作起来,真是RP问题了.           不明白你咋拿PC机电源用.

网友D:
“这么差的水平你都大师级了怎么就没想到?“
33楼的言论果然无耻, 你们自己的产生的问题, 却来怪别人没有替你们想到所有可能, 果然无耻啊。

网友F:
消消火,别把个好好的技术贴吵黄了。

:)

网友A:
原来是程序可以跑,只是ale无输出。
ALE可以用软件开关。不知是否关掉。

网友D:
坦率的说, 这个不能称之为"技术"贴. 但是作为教训贴, 建议匠人置顶.

愚蠢的错误人人都会犯, 但像搂主这样理直气壮的指责别人, 少见.

网友F:
我也想置顶呢。不过两位得先答应不吵啦。:D

冷漠那个刀子嘴也该改改啦。技术为本,没有必要争口舌上的一时之快。

网友D:
加裤子了,匠人从善如流。
"亮灭运行是正常的"  ------- 这说明复位电路没有问题,也不应该有问题,否则就是厂家的 RP 问题了。
"但就是ALE脚没有输出"  -------- AT89C51 ALE 可以被软件禁止 (寄存器 8E)。

网友L:
谜底揭晓了

网友M:
来看大侠吵架!

楼主:
"亮灭运行是正常的"  ------- 这说明复位电路没有问题,也不应该有问题,否则就是厂家的 RP 问题了。

讨论:程序可以运行,不一定说明复位电路没有问题。

很简单的道理,看芯片手册,是这样写的:

     “如果系统在上电时得不到有效的复位,则程序计数器PC将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起始初值。因此,CPU可能会从一个未被定义的位置开始执行程序。”

    很容易理解,不完全的复位,不能使51系列PC指针初始化为0x0000;但是程序计数器PC仍然会在机器时钟的驱动下计数,CPU从随机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我固化的下面一个闪烁LED测试程序只占了8K程序空间很小的一部分。程序空间大部分固化为空 0xFF,——即汇编指令 MOV  R7,A ; 于是不完整的复位使CPU从随机地址,大概率程序空代码0xFF 区域开始运行: MOV  R7,A ; MOV  R7,A ;MOV  R7,A .....一直运行到PC=0xFFF,再回卷到0x0000,结果CPU经过随机地址, 进入正常程序轨道,LED开始闪亮。

     这个非正常复位进入正常程序轨道的异常过程,并没有使所有应该初始化的端口、专用功能寄存器SFR 等恢复到复位初始值。ALE也不受影响,该没有还是没有。

   测试程序如下:
sbit  LED=P1^0;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D=!LED;
delayms(1000);    //延时1秒
}
}

程序虽然看上去正常运行了,它并不是正常复位引导的。芯片并没有正常复位!
可以在空代码地址位置布一个陷阱,例如在0xC00处写下while(1);马上就可以知道以上论证的正确性了。

网友D:
冷漠你发了这么多帖子, 却不把事情讲清楚, 前后混乱矛盾, 一会按键可以复位, 一会又不可以。 谁也没这个耐心陪你猜谜, 你自己慢慢折腾吧。

网友N:
学习了,受益匪浅~!!

楼主:
high老师是B型血型吧。......没什么,挺好的。

昨天看了一下《匠人手记》,书中关于复位电路需要注意的2个问题,恰好就是我们遇到的两个故障!有时间专题讨论吧。内容太多了。

站长是A型血型?冷漠——O型。

网友F:
这个还跟血型有关?

网友O:
本菜鸟没用过51芯片。但是对51是略知一点点:
对于你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确定:

1.不要怀疑MCU有问题,MCU很正常,只是应用不正常;
2.RESET接口,下拉到地,阻值10K,同时,reset接口与VCC之间加个电容10uf;
3.LZ老兄,看了资料说,RESERT要VCC才有效。但是资料上原文应该是“2个周期以上的高电平(没有指一定要达到VCC,但是有提到时间)”
3.ALE无信号输出
  芯片资料上的原文是这样的。“ALE引脚以不变的频率(FOSC/6)周期性地发出正脉冲信号,因此,它可以用作对外输出的时钟或用于定时目的。但要注意:每当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将跳过一个ALE脉冲”(备注:因为没用过51芯片,所以不知没有ALE信号是否意味着MCU在一直在试图读取外部存储器的内容/程序。请检查相关寄存器及EA脚是否为稳定的高电平)

  假如你的DEMO板上 ALE无信号,你的软件又能在防真器上运行(没有过51,也不知51的防真器与其他品牌的防真器是不是一个道理。我用过的防真器,都是从防真器上引出PIN脚插到DEMO板上的。若防真器上能通过,而DEMO不通过,通常都是MCU的抗干扰没有防真器好)。

不要怀疑芯片有问题,查看一下你软件上的寄存器设置有没有出错,再检查下烧录页面的选项有没有出错。再检查DEMO板的实际走线与原理图是否一致。是否有断线、短路等毛病。

-----
虽然本菜鸟说的这些东东很肤浅,但是没办法,这个错误本身就很低级。希望对LZ有些许许的帮助

网友F:
鼓励楼上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LS的认真帮助,这里再补充一点手册上关于ALE和复位过程的关系:

再看手册上关于复位对 ALE 引脚的影响:

   “复位时序图如图4-29所示,因外部的复位信号是与内部时钟异步的,所以在每个机器周期的S5P2都对RTS引脚上的状态采样,当在RTS端采样到1信号且该信号维持19个振荡周期(24-5=19,——冷漠注)以后,将ALE和PSEN拉成高电平,使器件复位。在RTS端电压变低后,经过1、2个机器周期后退出复位状态,重新启动时钟,并恢复ALE和PSEN的状态。如果在系统复位期间,ALE和PSEN引脚被拉成低电平,会引起芯片进入不定状态。”

错误本身确实非常低级,而且故障原因很快就找到了。但是这个错误产生的现象却极少有人遇到过,而且不知道错误——现象之间关系的为什么。“物以稀为贵”。就像上面手册中的这段话,我自以为8051 已经研究透了,就从没有关注过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次遇到,很珍贵的奇遇,拿出来共享。以后不会看不懂手册中上面这句话了。
    ALE复位之后一直低电平,——终于从手册中找到这段话——只可能与复位电路的2个元件(或者印刷板)错误有关。查吧,不是开路就是短路,电阻值,电容值,价格比国产高10倍的工业级进口元件和CPU,没什么可怀疑的。
    最终原因......追究到了3个人,直接造成错误者——电路设计人,某重点大学研究生,B型血型......(早就走了。)

网友P:
冷漠同志还太年轻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F:

感谢鼓励!

匠人老大,上次请教大家那个过零检测电路。现在遇到新麻烦了。就是噪声干扰太大。无法排除。我试图请教大家一个软件去噪的法子,大家都说不可行。能赐教否?

详见:本坛《求教:中断 消抖的方法》

网友Q:
看看啊,一般我也只是参考人家的
有没有专门讲复位电路设计的书籍 啊?

网友R(2010-07-27):
专用马甲满天飞

网友S(2010-11-11):
:D:D:D:D

网友T:
奇怪,我就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倒也在干扰环境运行了几年,没有收到错误报告。

网友U:
多加点时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