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 99SE导入CAD边框出问题

楼主(2010-04-06):
把outoCAD中的图形导入到PROTELL99SE中后,图形放大了39.37倍,在outocad中缩小后,再在PROTELL99SE中导入,但什么都没有,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哪位有遇到过?怎么解决?
在线等!!!!

网友A:
你要把CAD文件 保存成先将CAD文件另存为-autoCAD R12/LT2 DXP(*.DXF) ,在打开PCB文件 文件-输入-公制就可以了(不好以块的形式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