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最近用LPC2368发现VBAT的一个异常现象,请帮忙指点

楼主(2010-04-06):
之前做过一批LPC2368的PCB,外接32.768KHz晶振,时间设置和读取都很正常.接下来由于电路做了一些修改,PCB重新设计了.现在的现象是在新版本PCB上只要VBAT接上一个2.5V(大概数值)以上电压,时间设置完后读出来都是0.若让VBAT悬空不接,或接一没什么电的备用电池(大概1.7V),则时间设置完后可读出设置的时间来,并且也都正常.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因为程序的改动不大,把同样的程序烧写到旧的PCB上运行就就没这个问题,所以,应该问题出现在PCB上.可什么地方可能导致RTC的不正常呢?

楼主:
补充:用示波器看了32.768晶振起振了,VBAT管脚直接接到备用电池上的,也试过直接接到3.3VLDO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