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变压芯片

楼主(2010-04-06):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这样的变压芯片,输入电压为DC30~70V,输出为DC5V,既经济又耐用。

网友A:
貌似我很少看到70V的直流电。。。

网友B:
观望一下

网友C:
电源模块 36-72V  甚至18-72V输入,输出5V.

网友D:
DC-DC电源模块了。

网友E:
自已做一个吧。用PWM控制器做。首先把30V和70V为变成10几V的电压(电流不用很大),然后为PWM控制器供电,外接MOS的方式实现。

网友F:
maxim有很多高电压输入的pwm控制器
比如max5021/5022/5052/5053/5014/5015/5003。。。

网友G:
Lm2592可到60V 输入!!

网友H:
到National的网站上去选型,可以提供各个参数,它会把结果回复出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申请多达5片样片。呵呵。

网友I:
VIPER12A   VIPER22A  构成的BUCK
价格不高,只是电流也不大。

网友J:
48V以上的直流电 ,基本就是市电整流出来的高压直流了
这么高的电压,单片的DCDC基本没有,你可以用普通的DCDC加元件扩展成你要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