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不知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4-06):
我做的是315MHz无线收发系统。可以实现收发功能,但是如果把发射端的电池取下,换上新的,这时就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按,接收端都没反应,如果在接收端不断电源的情况下把图中与VDD相连的JPW(短路夹)断开一下再接上,这样之后,系统又能正常工作了,请问这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电路问题。

楼主:
电路问题是指复位电路吗?可是我下载程序时选择的是内部复位啊

网友B:
重新设计复位电路吧
或者看看LPC921的复位配置

网友C:
你的复位键,怎么直接加的VCC?:dizzy:

网友D:
貌似程序问题。
JPW重新连接,相当于cpu复位,就是复位以后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