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怎么选型,如电阻、电感、磁珠、MOSFET

楼主(2010-04-06):
最近要做个电路板,基本原理知道,但有些小器件不知道该如何去选?

比如,电源滤波用的磁珠或者电感,地隔离的电感或磁珠,信号线上用的磁珠

还有做开关用的mosfet

比如原理图上用的p-mosfet的型号是PHP109,如果买不到,该怎么去找替代品。

最近比较迷茫!

网友A:
1. 电阻:计算:比如0603的电阻,通常为1/10W,1/16W(好像两者都有)。U*U/R即可,但有一点,0603的电阻标称的耐压值为50V,如果电压高的话,最好选封装大的。还有就是设计的时候要考虑余量,最好保持一倍以上的余量(特别是功率方面)。另外就是接合实际参数选,由于不清楚你的设计这个没有办法说。
2. 电感和磁珠,一个是滤低频一个滤高频,电感通常和电容C来搭配使用,1/LC即为滤波的频率(精略计算)。还有就是要注意电感的功率,和内阻。
磁珠一般都有规格,基本都是以100MHz多少R来选,这个要接合你的电路中的高频成份选择。有些信号信号不宜串磁珠更不宜串电感。不过串的话也没事,最多用0R电阻跳掉。
3. MOSFET, 主要看应用,一般的开关用,只要考滤功率和开关电压,另外就是VDS。假设开关速度要求高,还要考虑结电容。
如果放大用还要考虑:g(G什么来着忘了,相当于三极管的β)。选替代型号那就再多考虑一下器件封装。
基本涉及的东西也就这些。

网友B:
二楼答得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