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反感使用宏定义!

楼主(2010-04-06):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阅读别人的程序是一种痛苦!特别是程序中使用了大量的宏定义!我就搞不明白了,咋会有那么多宏定义,常量的宏定义几百个,函数宏定义几百个!靠,这程序没没法看了,一个宏中有另一个宏,另一个宏有另一个宏------在心里把写程序的人骂了N遍!我写函数还没超过20个宏过,尽管大程序。

宏定义也就是在编译预处理时,在程序中替换宏的地方嘛,只是提供一种方便而已,可是现在发现很多人写程序,有事没事就来个宏定义!而且变成一种时髦似的,好像不用宏就说明自己很低级一样!我也不是说宏定义不好,有些地方还是很方便的,比如一个常量常常被用到,而且以后调试或维护中常常要修改这个变量,那么宏定义是很好的。还有一些常常被用到的小函数,写成宏也是不错的!

一个好的程序,是越写越简单,而不是越写越复杂;是为了方便别人能看得懂,而不是只有你懂;好的程序是:越简单越好,越容易明白越好,指令越少越好!
简单、易懂、效率高的程序才是最好的!你的程序中用了大量的宏,那么肯定很难被人看懂,特别是很大很大的程序中。

想尽一切办法不去使用全局变量,这样你的程序更简单更易懂。看了人家的程序,也是几百个变量陈列在那里就没有心情了。模块化也要管理好,一般来说,一个模块里面有一两个函数被调用就行了,而不是这个模块可以调用其他模块的小函数,另一个模块也可以调用这个模块的小函数,这样写,不觉烦,乱吗?如果被调用很多次,就写成一个模块,而不是一个函数。

算了,今天郁闷,第一次发帖,发2句牢骚,给人家拍,俺不怕!

网友A:
不使用宏?难道直接使用数字常量?宏如果命名得好,比数字常量更直观

网友B:
要是宏定义少了,你发牢骚会比现在疯狂10倍……
“MLGB的,没事写个什么31415926535897932384626,宏定义个PI不就得了……”

网友C:
楼主是在很讨厌宏的话,可以换个工作环境——研究反汇编,估计会觉得爽。

网友D:
楼主要不你把代码奉献一下 这样大家也有个对比

网友E:
:lol 比较喜欢使用宏定义~

网友F:
不可不用, 不可多用.
C++里鼓励用 const 代替 macro, c# 里干脆没有 macro.
我看见很多时候应该用 enum, 有人却用 macro, 这是macro 过多的一个原因。

网友G:
LZ看来没有写过太大太复杂的程序啊,对这没有感触啊....

网友H:
不可不用, 不可多用.
C++里鼓励用 const 代替 macro, c# 里干脆没有 macro.
我看见很多时候应该用 enum, 有人却用 macro, 这是macro 过多的一个原因。
引用 网友F:

我偶尔使用enum,在某些地方的确舒服。

网友I:
用enum挺好

凡事都有个度,过则不好,一个小程序超过20个宏,自己看起来是有点不舒服

微软的VC也有很多宏,奇怪的是,干嘛没人去骂他?

网友J:
阅读程序是需要工具帮忙的,推荐source insight,宏定义,引用一目了然。
在软件升级维护的时候你就知道宏的好处了

网友K:
大程序和复杂程序完全是两码事……
打个比方,你在Flash里放了一个字库,再实现一个小菜单,程序是够大了,但是能算复杂么

复杂点的程序没有宏定义是难以想象的

网友L:
不用宏你会更惨...   宏替换不会超过3层吧,应该不会谁没事闲得动不动就替换7,8层.
另外,阅读时候不必一次挖到底吧. 可以一层层平挖.   比如一个LCD初始化,里面用了发送指令,发送数据,没必要一次钻进去再看发送指令子函数,又钻进去看发送指令子函数调用了一些IO时序的宏,IO时序宏又调用了位操作宏.

话说您老这不是阅读代码,而是一台人工型单步反汇编机.  比单步仿真还牛X,单步仿真都不会去一层层跳到宏定义处去替换.

一层层平挖方式: 先看程序结构. 再一层层的挖下去.   有时候,你读别人的代码,根本就不要挖到底,平挖两层就可以了.相当仿真时候不进入函数内部.  如果要琢磨别人某个模块,也一样,一层层的挖某个C文件好了.反复的从地表挖到地心,又反复的爬回地面,不累死才怪.

网友M:
“读”和“写”程序的误区:

人们读他人的程序,总喜欢把它“读通”,每句都要看懂,甚至还可能会去揣测作者当时的“心情”如何,实在太累。那些写程序的,不少也太过于自我陶醉,不知所写的东西都是给别人用的。

宏原本是程序文本的“引用”机制(现在的超文本结构其实就是宏的拓展),使用它可以大大的简化文本的输入和编辑。如果结果是适得其反,那建议别用,因为你还未领会其初衷。

网友N:
#IFDEF xxxx
MACRO_DEFINE(A,B,C)
#ELSE
MACRO_DEFINE(A,B,C,D)
#ENDIF
==================
并且没注释.头不大都不行.

网友O:
看看!
宏定义一直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也是看几层的,,,,但是宏实在太多了,,,累死

楼主:
回复 网友M:

很有道理!他们自己写的程序往往自己才看得懂

既然都是为了方便,但如果宏太多,而且乱用,往往造成不方便

楼主:
其实我有时候也用宏,但是我不乱用,不多用,这样人家看程序就方便,一目了然。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很有道理!他们自己写的程序往往自己才看得懂

既然都是为了方便,但如果宏太多,而且乱用,往往造成不方便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        得有注释,  宏定义名字也得一目了然.
还是比如LCD初始化,如果定义个写一条命令的宏,  看这一层时候,根本不要去看怎么实现的吧.  人家写个WRITE_CMD(clear)  就可以啦, 你不必一层层去解剖人家的宏,要是非常不爽,直接把人家的替换成自己的估计就稍微爽点了.    当然,如果人家写成ABCDEF(0XFF)  完全是乱码不知所云  那就悲剧了.

网友L:
俺推测Y是不是接手前任,,,前任故意而为之...

网友L:
多不是问题...   几W个也成,      问题是写的清不清楚.    应该从名字要一目了然.

网友P:
宏定义用的好不好与人有关,用同样一支画笔,不同的人画出来的画大不相同。

网友Q:
不怕宏多,就怕宏嵌套!尤其是多级嵌套!

网友R:
其实无所谓的,主要是看代码的工具,如用source insight看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S:
我习惯深挖..........

网友:
其实这个就是好多人的习惯问题了,

楼主:
不怕宏多,就怕宏嵌套!尤其是多级嵌套!
引用 网友Q:

很有道理,我现在接手个项目的,是要求改程序。程序很大,真的有几百个变量和宏定义,对于要改的细节,你必须弄懂,所以要深挖。一个函数里面嵌套几个宏,宏里面还有宏和函数,然后再有宏和函数,,,,,,挖到累死我了。。。而且宏和函数基本都没有解释------所有很郁闷。一个结论,这个程序框架太烂了!基本没有模块化思想!如果是老老实实的调用子程序,也许辛苦一些能看明白,但是里面嵌套太多的宏了,哦------忘记说了,还是汇编程序,那个跳转啊------到处乱来,唉------有时候我宁可自己一个个功能,一个个程序的来敲也不愿意看他的程序!但是给的时间太少了,而且规定你就改他的程序------

网友Q:
很有道理,我现在接手个项目的,是要求改程序。程序很大,真的有几百个变量和宏定义,对于要改的细节,你必须弄懂,所以要深挖。一个函数里面嵌套几个宏,宏里面还有宏和函数,然后再有宏和函数,,,,,,挖到累 ...
引用 楼主:

楼主,很同情你。
开个玩笑,感觉你直接通过反编译来修改还轻松点

网友:
又是一个遇到给人擦屁股的,还不错,别人给你草纸了,就怕草纸都不给你:lol

网友T:
太多就不好吧!!

网友:
酷爱宏的飘过……

// =======================================================================
//                                                          E2PRAM SECTION
// =======================================================================
//! E2PRAM section structure definition.
/*!
   It is a template structure definition. To instantiate an E2PRAM section
   object, the data structure type is needed.

   \param   nvdata   Data structure type.
   \param   nvcrc    Data items CRC.
   \param   e2addr   Address of I2C bus.
   \param   modified Whether the data in RAM have been modified, if it is
                     set to true, the E2PRAM needs to be updated.

   \b Example :
   \code
   // Compressor.h
   struct CompressorParameter {
      UInt32_t run_time_in_hour;
      UInt32_t started_times;
   };

   struct Compressor {
      ...
      E2PRamSectionT(struct CompressorParameter) nvobj;
   };
   \endcode
*/
#define E2PRamSectionT(T) \
   struct _tagNVRamBlock##T { \
      struct _tagNVRamSec##T { \
         T        nvdata; \
         UInt16_t nvcrc; \
      }        sec; \
      UByte    e2addr; \
      Bool     modified; \
   }

网友B:
……LS也算是一个极端了呃……
:D

网友U:
宏命名很重要,如果命名的好,让人一目了然是什么意思,那么宏就真正成为了程序的一部份.

另外中文注释也是很多程序员欠缺的地方,感觉是想到哪写到哪.我的程序平均两三句都有一个注释,因为我感觉在写完一段代码后,为其加注释,一方面是回顾这段代码,一方面是给写下面的代码留下思考的空间.所以注释很重要!详细的注释更重要!别人拿我的程序去应用的,从来不来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注释里很清楚了!

网友V:
主要看你会不会用了。
看别人的程序,必须试图理解编程者的思想。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来。

网友W:
嘿,这么巧,最近刚把一2千行程序缩到9百,就是用一宏,原来程序写的太烂,不断简单重复

网友X:
程序没有解释,看多少都不懂

网友Y:
跟宏定义没有关系,你缺的是相关的文档和注释,

网友Z:
宏可是c的精华,LZ千万别看我的程序。

网友AA:
用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