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

楼主(2010-04-06):
题目还有限制啊?
如何定义一个应用于整个项目以字节为单位分配一块SRAM的变量

网友A:
是指在指定地址分配一块buffer?

网友B:
什么题目限制?看不懂楼主说的话

网友C:
应用某个文件?

网友C:
还是应用整个项目

楼主:
应用某个文件?
引用 网友C:
应用于某个文件的可以加入,但不知如何定义一个应用于整个项目的。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应用于整个项目吧,这个创建个buffer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楼主说的应该是应用于整个项目吧,这个创建个buffer应该就可以了吧
引用 网友D:

楼主:
算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