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这样的CAN电路也能和PC机通讯,不知是何道理?

楼主(2010-04-06):
我公司的一个中继器中,只有两个光偶二个CAN收发器82C250,一个89C52,就直接和电脑通讯,搞不懂。

网友A:
是中继器还是can转232?
有可能是用mcu模拟sja1000的时序做的软核吧

楼主:
是多个无线仪表和主站(公司人叫中继)通讯。主站再和PC通讯。其中主站也可和其它基站通讯。基站也是和多个无线仪表通讯,但不和PC通讯,是通过主站把数据送给PC机。主站的板子:单片机89S52,二个82C250,二个光偶,一个拨码开关,1个无线模块。单片机的串口和无线模块相接。用mcu模拟sja1000的时序做的软核,那么样和PC也通讯了呢?

网友A:
晕,82c50是一个物理层芯片,是转换差分电平用的,你们可能用的不是can通讯吧?
和PC通讯是因为89c52有串口啊

楼主:
CAN通讯没用,只是不原白:PC通讯是因为89c52有串口,串口经过光偶也可以和PC通讯?为何不用232?还有为何我拔掉82C250收发器以后,中继不能根电脑通讯了。真是怪?只有一个82C250,另一个根本没用。
82C250收发器中的引脚CANL,和CANH接到端子没用。82C250的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引脚接到光偶,单片机串口也是接到光偶的另一端。pc串口也是接到两光偶。PC串口5个引脚都用了。

网友A:
没见过这么用的,如果方便的话,你还是画个图上来吧,语言描述理解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明天测绘一下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