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软件自动关闭

楼主(2010-04-06):
打开STC_ISP_V479的程序软件,选择STC89C52,打开Openfile选择好.hex文件,COM口设置对应的COM3虚拟口,在点击Download按钮时,突然该下载程序软件自动关闭,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会不会是杀毒软件的问题?监控了串口?

网友B:
重新下载一个新版的stc-isp  4.8试试

网友C:
波特率设置一样。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议。
我按照大家的建议,首先更换了STC_ISP下载软件,但4.8的仍为成功,界面没有自动关闭,但卡死在那里。波特率和杀毒软件我也做了修改后的测试,均未有效果。还望高手指教。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请指教下啊

网友D:
系统估计是ghost版的番茄花园XP……

楼主:
我用的是雨林木风的XP系统

网友D:
一样的,搞开发还是老实装个纯净的专业版吧

楼主:
我把电路检测后,将P3.0和P3.1的默认通过电阻接VCC的那个取消后,ISP在点击Download后不会关闭,但程序依然没有下载进去。

网友:
你的下载电路有问题。
去掉MAX232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