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基于PLL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0-04-06):
  PLL设计信号发生器,是不是适用于高频信号的产生?   那我打算产生20hz—2mhz的信号,用PLL不合适呢?
   若不合适,一般用PLL产生多高以上的频率呢?

网友A:
我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难道没人能回答一下么?

网友B:
这么低的频率用DDS比较容易实现;目前400MHz以下的频率都可以用同类似方法;

PLL适合于高一点的,例如100MHz ~ xxGHz;

不过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不是频率完全决定,例如分辨率(步进),信号质量(相位噪声/jitter),锁定时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