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 地线问题 (新手)

楼主(2010-04-06):
想自己做个单片机开发板 如何布电源线和地线啊 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注意宽度和拓扑结构

网友B:
能宽则宽 能短则短 地铺地

楼主:
谢楼上各位啦

网友C:
电源线与底线平行走比较好,数字芯片的电源输入端接上一个滤波电容,一般0.1uf即可

网友D:
发帖没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