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容滤波问题!!

楼主(2010-04-06):
请问下按如何确定下图的电容参数容值,如下图所示的容值它所滤波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呢?是怎么样计算得来的啊?千万别跟我说是经验值,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容,与其叫滤波,不如叫储能,计算是按照纹波电流,算能够忍受的纹波电压下需要多大的电容来担。至于那两个0.1的高频滤波,楼主,我看你还真得用经验值,否则算1年都算不出来,呵呵。

网友(2013-04-05):
最近也在看关于滤波电容的容量的选择这方面的,但是看到的都是说的是经验总结,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帖子里面能说的清楚的引用一个:大电容:用来稳定输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可以使输出平滑
小电容:是用来滤除高频干扰的,使输出电压纯净。电容越小,谐振频率越高,可滤除的干扰频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