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HW写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0-04-06):
I2c, TE, AD, ST, COM
我用21434一颗主另一颗从,读数据正常,可是写不进去,为啥呢??用得就是范例的程序啊
I2CHW_bWriteBytes(SLAVE_ADDRESS, txBuffer, 32, I2CHW_CompleteXfer);
/* Wait until the data is transferred */
while(!I2CHW_bReadI2CStatus() & I2CHW_WR_COMPLETE);
/* Clear Write Complete Status bit */
I2CHW_ClrWrStatus();
I2CHW_fReadBytes(SLAVE_ADDRESS, rxBuffer, 32, I2CHW_CompleteXfer);
/* Wait until the data is read */
while(!I2CHW_bReadI2CStatus() & I2CHW_RD_COMPLETE);
/* Clear Read Complete Status bit */
I2CHW_ClrRdStatus();

网友A:
I2CHW 只能做master吧, slave端的程序可以选另一种。
应该不难

网友B:
I2CHW_bWriteBytes(SLAVE_ADDRESS, txBuffer, 32, I2CHW_CompleteXfer);
txBuffer[0] 是写RAM的地址...这个地方很重要。

楼主:
從器件用的是EzI2Cs的,就是將txBuffer[]的直寫到從設備裡面,用視波器看到寫操作已經完成。但是讀出來的還是原來的數據。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算了 贴上我的例程吗
主从例程

网友B:
很久以前做的,参考下吧

楼主:
多謝大俠相助~~~

网友C:
嫁人就嫁rocky_bian

网友D:
呵呵,rocky_bian灰太郎

网友E:
rocky_bian很厉害吗

网友B:
菜鸟级别的..瞎混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