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并口能下载但是用USB ASP就不能下载

楼主(2010-04-06):
最近做了一块MEGA16的实验板,用并口ISP能够下载程序,但是用USB ASP就不能下载了(USB ASP是买的,在买的时候在别人实验板上已经试过了能够下载)。我做了个实验,当我用并口下载数码管程序后,然后再用USB ASP来擦除程序时,发现数码管闪了一下,这种现象有点像是单片机复位的现象,我用的progisp软件,同时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提示。实验板ISP连接图(MEGA16为QFP封装):MOSI-PB5(PIN 1)  MISO-PB6(PIN 2)  SCK-PB7(PIN 3)  RESET-RESET(PIN 4)   VCC-VCC(PIN 5)  GND-GND(PIN 6)
希望大家能给一个完整ISP接口图,我也好对比一下错误在哪里。在此感谢大家!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你安装了驱动没有?什么版本的?固件和驱动都升级过了,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
驱动已经安装了,固件也是可以的。别人的实验板都可以下载。我试了很多种方法,ISP接口的电路我全部都断开了,只剩下ISP下载接口,还是不行。我看了别人实验板的电路都是一样的,只是MEGA16用的封装不同,我用的是QFP,别人的是DIP。
还想问一下的是新买的芯片还需不需要配置熔丝位呀。即然并口能够下载,应该熔丝位是对的,同样是ISP下载,为什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都折腾了几天了,无奈呀。

网友B:
找买家问问啊

楼主:
板子是自己做的。

网友B:
下载三要素:电源、复位、晶振(熔丝)
好好按这个方向查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由于没有把USB ASP的调速线短接。再此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