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宽度问题

楼主(2010-04-06):
单片机开发板上 连接元器件(LED、单片机扩展接口、芯片之类的)的走线一般用多宽的啊?电源接口、继电器的走线是不是要加粗?要用多宽的? 走线粗细的规则是什么?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一般的10mil就可以了
电源和地线可以选择40mil

网友B:
能粗则粗 能短则短

网友C:
LS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