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电路中为什么要上拉下拉电阻

楼主(2010-04-06):
我在网上看到不少USB接口的电路,如附件中的电路D+上接了1.5K的上拉电阻和D-引脚上接的470欧姆的下拉电阻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还有另外两个电阻又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样的接法是不是唯一的?

网友A:
上拉的目的把D+定义为高电平,同理下拉D- 是低电平(前端无输出信号时)。至于其余的两个电阻是起限流作用。

网友B:
上下拉是为了提供到线检测和低速、全速设备辨认,串的电阻是为了做信号端匹配。

网友C:
不加拉,没有信号时什么状态呢?:lol

网友D:
判断是否有设备插入
全速与高速上拉D+、
低速上拉D—

网友E:
欧姆定律

网友F:
6楼说的极对,不过很多USB芯片已经把电阻发到里面了!

网友G(2011-10-31):
请教一个问题,信号端阻抗匹配电阻大小一般如何确定?
3# NE5532

网友H:
这个USB我不了解。但上拉下拉通常总是用于确定总线没有驱动器驱动时给出一种确定的状态用的。
因为悬浮的总线极容易因为环境电磁场的干扰而呈不确定状态。

网友I:
详细看下USB枚举流程。

网友J:
#3楼正解。
另外USB2.0还规定,差分的传输线特征阻抗为90ohm, 单端为45ohm,串联电阻的目的就是让USB终端匹配上。

网友K(2016-12-24):
引用 网友A:
上拉的目的把D+定义为高电平,同理下拉D- 是低电平(前端无输出信号时)。至于其余的两个电阻是起限流作用 ...

你真是误人子弟啊,啥都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