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平面移动控制

楼主(2010-04-06):
现在想做一个平面位置控制的平台,即首先一个横梁(约2米长,几个厘米粗细),要能控制该横梁的平移,在移动到某个特定位置后(精确到毫米),其上面有一个电机,需要能控制一个物体沿该横梁滑动,滑动位置也要能精确到毫米。整个系统就是这样,应该需要两个电机,一个控制横梁的移动,另一个控制横梁上物体的移动。另外,物体很轻,不需要很大的驱动能力。请问这个系统中该选什么电机?该怎么实现?有否成熟的产品呢?谢谢

网友A:
就是个X-Y平台,这么大的平台很贵,自己做就便宜得多,如果你的负载很轻,机械部分可以用德国的导轨+日本步进电机+国产同步带,自己做个控制器,我QQ596613364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一个简单的平面运动控制,跟我们做过的内圆切割机控制几乎一样,也是控制两个轴运动!QQ19060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