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输出可以不加滤波电感么?

楼主(2010-04-06):
如果输出端不加CLC中的这个L,纹波效果会不会差很多?如果加的话,请问如何来选定这个L,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A:
是的,不加输出电感,输出的纹波会差很多。
附:不同输出滤波结构的滤波电容计算公式(仅供参考)
C滤波               LC滤波               CLC滤波
C=1440/r*RL        C=1.175/r/L       C1*C2=3615/r*RL/L
(L大于或等于2RL/942 )
(RL=欧) (C =uF)(L =H )
r=输出交流份量有效值/输出直流电压平均值

楼主:
斑竹,你上面的计算公式:滤波电感L大于或者等于负载电阻RL*2/942,按照这个计算出来的单位为H,怎么这么大?
比喻说我15V  1A的功率,那么负载电阻是15欧姆,那采用CLC滤波模式,岂不是得到的电感好大,至少31mH,觉得不对。请指点

2# 伟林电源

网友A:
你C的单位用错了吧。

楼主:
斑竹。电源参数如下,输出15V,1A,输出纹波取0.1V,可以算出负载电阻R是15欧姆吧,按照你说的“L大于或等于2R/942”,得到L大于或者等于2*15/942=31mH,然后再按照C1*C2=3615/r*R/L得到C1  C2,但是这个L值已经让我觉得不对了。请问是我了解错了么?谢谢

楼主:
小反激电源输出的电感用一根小小的棒做磁芯,它是铁氧体么?是那种类型的磁芯

网友B:
6楼:
是铁氧体材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位错了,笔误,差了三个零,呵呵。。。

网友C:
我们一直在学习

楼主:
呵呵!高手经常会出些小错

网友A:
严重惭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