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mic的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的耳机呀

楼主(2010-04-07):
想监听下gsm模块的声音,用座机话筒的话太大了携带不方便。

网友A:
耳机无所谓什么差分,关键是阻抗要匹配,然后直接接就是。

楼主:
我的音频输出阻抗在32欧,幅度2.5左右,输入阻抗要求是100k欧,幅度是50mv,要用tt型网络应该怎么匹配呀,衰减倒是好做,匹配弄不了,附件是设计tt型网络的软件,我应该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