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指导一下如何做usb hub

楼主(2010-04-07):
我要在我们的产品上,集成一个usb hub,但是以前只做个usbHID的一种设备,没有了解过usbhub,请各路高手指导一下,说一下过程,及选用那种芯片,是否需要写固件程序 。。。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A:
USB HUb都是固定死的芯片,一般不需要写firmware,烧个EEPROM就OK了。厂家很多NEC,Cypress,台湾安国...

楼主:
呵呵  搞定了 谢谢小工程师 的提醒
我用GL850A 做了一个 目前能用 没问题

网友B:
GL850A 比较通用

网友C(2010-11-19):
我只用一个端口,只是用GL850A 来起个放大作用。EEPROM还要保留吗?刚做。谁能发个线路图。非常感谢。dubinw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