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整流管半波整流功率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7):
关于大功率整流管半波整流功率问题请教
如图中所示,当接上整流管后为什么功率不是600W,而是350W(实际测量值)。
烦请高手解释下。

楼主:
哦。刚刚自已算出来了,被误解了。
            220*220/40 =1210W
半波整流后:110*110/40 = 302W
半波整流后,电压为原来的1/2,功率就为原来的1/4.

楼主:
不知用什么方法(电路要求简单)才能做到功率变为原来的一半呢600W?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一半的,不知你是用什么办法量的.

网友B:
半波整流后,电压为原来的1/2. 这里就是个错误! 所以后面的结论就是错的
看看这峰值 310V 的正弦波, 怎么推算出有效值是 220V 的, 然后用这个方式算一下半波后的有效值. 你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楼主:
我是接在大功率变频电源上的,设定输出电压是220V 50HZ 不接整流管,功率是1200W,接了整流管后功率为350W,功率可直接在变频电源上可以看出来,上面有显示的。
关于整流后电压为原来的1/2,功率为原来的1/4,我认为是对的。

网友B:
To 楼上,  不要太相信电压表的指示. 因为很多电压表都是采用的整流后取平均值, 然后再乘 PI*SQR(2)/4 换算过来的.
这样的换算关系, 只能在正弦波的情况下才正确, 你的正弦半波, 已经不是正弦波了, 所以表的指示是错误的, 你被误导了!

网友C:
估计你的实物与你的电路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