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74A

楼主(2010-04-07):
请问一下,A/D转换我想用AD574A来接收电流的和电压的模拟信号。但是模拟信号怎么输入呀?他没有输入端子呀?谢谢!

网友A:
“没有输入端子”?

电压须适当处理调整到合适的量程范围输入即可。而电流则须I-V转换后输入。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现在电流和电压都已经转换成合适的范围了。他的那就有一个输入的电压范围,电流和电压都可以以接进去吗?如果您方便得话用QQ和我交流一下好吗?谢谢!
QQ:512160681

网友A:
电流须转换成电压(I-V)。AD574前还需要有个二选一的模拟多路开关,用以选择两个电压之一(因为AD574是单输入的)。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12位的有点大。我想用AD670,再请您指点一下,其他的情况还是原来的那种

网友A:
两者差异较大(包括分辨率和输入形式),是否合适要看具体设计要求。

楼主:
我现在就是要确定用8位的了。就是用AD670,还是接受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来的信号,用双极性的,请问模拟的输入是什么情况的呢?等待您的回答。

网友A:
这款ADC的输入为差分信号(双端),如果传感器能有差分输出(或转换成差分,如果是长线传输)则效果最佳。否则,固定负端(接地)按单端信号使用。

楼主:
请具体说说AD574A的模拟量是怎么进入的吗?

网友B:
HWM真有耐心,

网友A:
要养成自己查数据手册的习惯。

AD574A的输入有两个选择——10V量程和20V量程(采用10V Vref的话),此外还可以选择单极或正负双极信号输入。如果选择10V基准,则可直接利用片内的基准源即可。AD574A的模拟输入阻抗不是很大,在十K左右(具体和量程选择有关),所以设计时必须考虑信源的阻抗。

网友C:
嗯 确实有耐心 LZ要尽量先看数据手册

网友D(2015-07-28):
超赞。我正好需要这个